ACER 661FX-M7

楼主(2010-08-27):
我有一塊ACER的661FX-M7,一開始除錯卡停在C1記憶體這部份,目視主機板上零件P2003BDG零件燒毀,使用3055LD
更換之後可以正常跑馬開機爽了一下,過30秒之後畫面卡住,RESET之後又跳回原來C1這邊,剛剛更換的零件又燒掉了
我在懷疑是AT9173AG損壞導致電晶體又掛點了,小弟目前手上沒有這個零件可以更換小弟想請問前輩是否有代用的型號做更換??

网友:
大大您好,AT9173應該還沒那麼容易壞喔!檢查一下各點電壓,看是否異常。
若想要換掉,可拿RT9173來換掉。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3055的控制脚脉冲是否够

网友:
這片主機板是精英代工用在宏碁桌上型電腦
規格比較特殊他採用LGA775 的CPU座
記憶體和顯示卡插槽卻是舊規格DDR400和AGP
算是過渡時期的產物...
當時檢測發現的狀況是比較少見的CPU故障Intel Celeron D
(1%左右的出現率 不過這幾天老是遇到有問題的CPU)
小心CPU電源那幾顆小MOS管 3918,3919
板子零件故障連CPU也會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