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僑問題

楼主(2010-08-27):
請問各位大大,我有2塊主機板
一塊 939有內建顯卡
另依塊775無內顯

2塊主機都會跑馬有開機聲,但無畫面(南僑會燙手)
939主版接獨顯就可顯示,這塊這樣用能正常嗎,還是南僑也須修一修

775那塊,我換獨顯也都不顯示(開機有b聲,跑馬正常)
請問我該怎處理呢  (cmos以重置)

网友:
1.939內顯可能掛了,內顯不顯北橋有問題,接獨顯能用那將就用吧
2.775顯卡插槽清一下,看是否有接觸不良
3.南橋燙手量一下供電是否有問題

网友:
775板子也有可能是PCIE/AGP (因你沒說芯片組... i865也有775版本的) 供電有問題, 也會導致不顯但跑碼正常.

至於939..... 看能否給你個方向, 以前修PIII年代的i810主板時, 也有試過不顯, 結果發現是集成顯卡輸出端的75歐電阻和旁路電容全燒光了, 原因是帶電拔插顯示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