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的Hfe可以用來判斷電晶體的好壞嗎??

楼主(2010-08-27):
可以用電錶量BJT的Hfe,並且用以判斷電晶體的好壞或有無老化嗎??

网友A:
好壞可以判斷,若是有問題hFE數值會有很大差異。

老化較沒辦法,因為有時即使是同款晶體,hFE數值也會有一些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壞可以判斷,若是有問題hFE數值會有很大差異。

老化較沒辦法,因為有時即使是同款晶體,hFE數值也會有一些差異。

那我就搞不懂在電錶上很多都有hFE數值測量的意義了???
好壞用二極檔可以判斷,老化也可以。
如果只是維修的話,不就不用知道hFE的數值了嗎?

网友:
還是需要hFE,尤其是強調放大率的電路,因為晶體除了當開關,最主要的功能還是放大。

网友:
電晶體的好壞與否
用指針式電表的hfe測量有可能會誤判
先確認電晶體是好的,再量hfe會是較保險的做法
hfe在設計電路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數據
電路維修尋找替代料件時也要注意到hfe值

高級音響的功率晶體,就有人專門做hfe測量
然後再取hfe數值相近的為一對出售
以避免放大倍率不同影響音質

楼主:
原來如此。一直搞不懂這東西要幹嘛!

多謝教導!

网友:
小弟又學到一招
看起來還不錯用喔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0-10-14):
小弟又學到一招,看起來還不錯用喔~
多謝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