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philips的190C,顯示器拆不開

楼主(2010-08-28):
照片晚點上傳,我之前看過狼大利用鐵尺的方式,拆開來,可是很不幸的,正中間的philips英文字,似乎怎麼拆都拆不下來,就只到這最後一步,而背後又沒有螺絲,只有在顯示器和座腳之間,有一個洞,可是螺賴把,都到不了,請問有哪位高手,曾處理過相關的顯示器,能給點意見,謝謝

网友:
拍張圖片來看看咩~~!!
我都用信用卡

网友:
上方有3個勾槽卡筍, 很緊不好拆, 要小心;
左、右及下方(有螺絲)都是卡住而已, "信用卡"就可以了!!!

网友:
這位大大!

楼主:
感謝a大的幫忙,終於拆開,目前電容有問題,所以晚點上傳相片

网友:
0.0 太好了遇到了同好,
我手上剛好也有一台相同的,我檢查是高壓有問題.
更換高壓後確出現一接電就 灯管就點亮了.
tru8 大大 請問是什麼原因.

楼主:
請S大也秀張圖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說:你換了高壓公板嗎?這樣應不會送電就白屏才對啊!
       是不是有什麼接點你把它弄短路了,還是ON/OFF的電位點不正確?仔細查找一下,也PO些圖大家可幫忙看看啊!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方向,問題是出在高壓板我接錯才導致一過電就點亮.
準備好圖後在po上來跟各位先進們分享我接錯的地方.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