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容器Elite/450WV/68MFD正確電容值(已解決)

楼主(2010-08-28):
粗工用UT61E電容檔測量出56.47uF
不知道此電容正確數值是多少n_064|
粗工不相信是68MFn_043|

网友A:
上面不是已經寫68uF了阿
有些都用發音去標示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已經寫68uF了阿
有些都用發音去標示M(發音)=u

是這樣嗎n_068|
金山........

网友:
這個連結網頁可以參考:Capacitor MF - MMFD Conversion Chart

MF (microfarads),MFD, mfd, uF, MF and UF 攏嘛相通。
MMFD (micromicrofarads) (picofarads),mmfd, pF, MMF, uuF and PF 嘛是有人用。

其它說明請看內文。

网友:
68MF..........已經不只這樣的大小了,光F級,就很恐怖了,大大一顆。

网友:
我也是覺得應該是68uF,因為68MF實在太大顆了~

大大可以去金山電子的網站看一下...

http://www.chinsan.co.th/index_tw.asp

网友:
MFD 是英文 MICROFARAD(微法拉)的縮寫
uF 是微法拉的單位符號

网友:
要是我也會納悶....
算是偷學到了...
說真的老師沒教....溜n_090|

网友:
這冷凍庫~~~常用~~~~當初也想說奇怪~~~怎麼那麼大...
但拿新的比對...才知道原來使用的符號不一樣.....
反正~~很多都是標示不同~~~測下去就知道了....

楼主:
這顆是BenQ15"LCD高壓板上最大顆的電容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n_148|

网友:
偶認為M=micro
等於希臘字母
(因為鍵盤上沒有,大家都打成u)
剛好代表10的-6次方的英文字首micro(中文是"微")跟代表同樣意義的希臘字母不像

其他就比較像
10^ -9 ,nano ,n
10^ -12 ,pico ,p

而FD是Farad的縮寫

不過M也是Mega代表10的6次方
但是如果要這摸大的電容乾脆裝個電池吧

偶推斷當初怕M和m搞混,所以才出現μ吧

网友:
這幾天也遇到一個怪怪的電容 !!

上面標的是 2.5v 0.7F !!

外觀跟一般普通的 16v 1000uf 的大小  !!

這又超過我電容錶的測量範圍了 !!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標示, 如果沒看到這一篇, 我一定會把它當成68mF!!

网友(2011-04-21):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
如果沒看到這一篇, 我一定會把它當成68mF~!!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