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薦"適合老人家用的錄放影機"

楼主(2010-08-28):
我爸家中的VHS錄放影機,前幾天壞了(不要懷疑,是VHS沒錯)...

抱歉,沒維修過程給大家看,因為斷了兩個齒輪,加上好幾個地方位置都跑掉,
當時用朔剛土黏好齒輪後,我試了幾個小時後,因為沒耐心修,就宣佈放棄...
前幾天的事了,我想那台vhs應該早就丟進垃圾車中了...

這年頭不可能再去買VHS來用,
所以想找一台操作簡單的錄放影機,
不知有沒有人可以推薦...

我爸用途是 → 要錄第4台節目,事後再仔細看(觀看中應該是會去按倒帶、前進、暫停、play....)....

老爸不會用電腦...視聽這方面的知識也不太懂...
跟他說要買用光碟、或用硬碟錄的機型,他還有些擔心(怕不會用)...
反正到時如要買,我再教他使用就好...

所以希望大家推薦一些平價、操作方便的機型...

网友:
現在的DVD錄影機有兩種
一是純光碟燒錄型,一是附加硬碟型.
如果大大您父親之前用過VHS錄影機的話
那比較建議購買純光碟燒錄型的就好了
價錢便宜是其次,最主要是操作較方便,只不過就是VHS盒帶換成DVD燒錄而已(頂多多個燒錄完之後的關片程序)
如果要保留的錄影用DVD-R片,看過一次就好的就用DVD-RW片可重複燒錄.
而硬碟機型操作就挺複雜了
基本燒錄型大概幾千塊就買得到,挑牌子較大的即可.

网友:
錄放影機................好久囉!....之前家裡壞了一台三洋的錄放影機,送廠去修,也是退回來,修不起來,這台規格特殊,錄出來的錄影帶,別台放不出來。

DVD的錄放影機,操作也不會複雜,不難!老爸自己就看說明書給它玩起來了。
我們是用這台,三洋 DVD-928R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 ... 98&s=prettybadg

网友A:
ㄚ游大,不知您有沒興趣,手上有一台聲寶的立可錄,這幾天本想用不到要送去回收場,因為家裡太多維修品,機滿為患,本機應還可錄放,只是沒試就是了,有需要不嫌麻煩就送給您了。

网友:
(這台規格特殊,錄出來的錄影帶,別台放不出來。)
應該是錄影速度未調至正常速度,   錄影時若調LP錄影.比較陽春的錄放影
機.不支援n_047| 撥放時畫面軌跡就無法調至正常穩定畫面:on_049|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聽老爸說過,用那台錄影,錄影帶可以錄的時間,遠比其他機子還長,真的被tony大您一說就中。

网友:
如果老人家已習慣用vhs的,那就再找一台同型的或
簡易的vhs錄放影機,也較便宜,重點是習慣了。
我那台vhs目前的功能,也只用在將以前錄的記念影片,
轉成dvd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ㄚ游大,不知您有沒興趣,手上有一台聲寶的立可錄,這幾天本想用不到要送去回收場,因為家裡太多維修品,機滿為患,本機應還可錄放,只是沒試就是了,有需要不嫌麻煩就送給您了。 ...

如果你要丟的話,丟給我ok啦...
我等等pm問你的銀行帳號,要匯運費給你(印象中你住台中,我不可能自取的),

不過可否問一下,你這台目前應該有電源反應吧...
因為說實在的,我也不太會修這種東西...
如果只是拆機器擦磁頭...這我肯定我會

网友C:
VHS錄放影機電路部份比較少在壞
多數都是機械結構問題
要修那部份都要有相當經驗
台北萬華有個專修VHS的
不貴,修一台才300,我以前常給他生意作.
不過現在他都轉型作修音響或光碟機一類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丟的話,丟給我ok啦...
我等等pm問你的銀行帳號,要匯運費給你(印象中你住台中,我不可能自取的),

不過可否問一下,你這台目前應該有電源反應吧...
因為說實在的,我也不太會修這種東西...
如果只是拆機器擦磁 ...

請看 PM

网友D:
立可錄不好用無法錄甲台看乙台錄時也不能轉台呦n_170| !對老人可能也不太方便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VHS錄放影機電路部份比較少在壞
多數都是機械結構問題
要修那部份都要有相當經驗
台北萬華有個專修VHS的
不貴,修一台才300,我以前常給他生意作.
不過現在他都轉型作修音響或光碟機一類的了 ...

確實,我放棄修的這台,裡面沒多少電子零件...
我是搞機械結構,搞到放棄...

不過這台當時出事後,電源就變的時有時無,
不知是不是機構毀壞時造成的問題...

引用 网友D:
立可錄不好用無法錄甲台看乙台錄時也不能轉台呦n_170| !對老人可能也不太方便n_131|

看一台,同時錄別台...我爸壞掉的那台也沒這麼高級

我爸壞掉的那台,因為有第4台的輸入,接法是第4台訊號進去錄放影機,AV端子輸出到電視...

但我想,隨便有一台錄放影機,可以讓我爸邊看邊錄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請教一下, 現在這種 VHS 的空白帶是否還買的到? THKS..

网友E:
就只有一家有在賣。。》《

新的TDK VHS空白錄影帶,120分,每支12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6290884?u=deanliou2002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B8%B6&ei=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只有一家有在賣。。》《

新的TDK VHS空白錄影帶,120分,每支12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6290884?u=deanliou2002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9%BA%E7%99%BD%E9%8C ...

嗯.. 謝謝嚕..

這種東東留著, 搞不好有增值效果說..

不過, 我以前還在用 VHS 及 BETA 系統時, 容易受潮實在是一個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CreMaker,桃園這邊還可以在店家買到VHS 的空白帶,
有需要小弟可能代勞。

Y游大,最好還是不要買可錄式的,會較不方便,
看這台錄別台的,還是較方便,設定好後,
老人家就只要會操作撥放的功能就ok了。
可能dvd錄影機也不錯,但我沒用過。

网友:
dvd錄影機也不錯,但我沒用過

DVD-RW  一片4Gbytes。。。。如果用4倍速【清資料】會累死人。。。差不多要40分鐘。。。才可以把DVD的資料清乾淨!!《----》之前我有用過一台 teco的4倍速dvd錄影機。。。

ps:清乾淨的DVD-RW片。。才能再錄節目與資料!!
ps: 所以希望 華碩或sony那些大公司。。能出一款【新的DVD】...只要快速按一個按鈕。。按下去就能【【快速format】   DVD-RW片】。。。這樣可以省掉老人家40min~1hr的時間。。
只是爲了清乾淨的DVD-RW片裏面的舊資料。。。。

网友:
露天拍賣的資料。。。

二手 /日本 VICTOR ( HR-D60 )VHS 錄放影機;直購價:$1,5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29946205
最低運費:200元(可面交,物品在台灣.台北市

*** panasonic NV-F850TN VHS 高階錄放影機 ***直購價:$1,800 台灣.台北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29783596

SONY 6磁頭 VHS錄放影機 SLV-ED88 北市可提供測試,滿意再買,保固一個月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43244267

===============
其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017043477

其他故障品
VHS錄放影機裡面有一片錄影帶..退不出來)《--》机械式故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096669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989981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19898131  【好像是樓主修理的那一台】
其他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r&k=VHS&t=0

楼主:
wooden兄已送我兩台vhs錄放影機,
一台是TOSHIBA,此台錄影跟放影都ok,畫質也很好...這台TOSHIBA,應該是蠻高級的家用機種...
此台已放在我爸家中...

另一台聲寶立可錄,光是放,畫面就有問題了,目前還放在我家中...
我在想這台不是軌跡(track)跑掉、就是磁頭有問題....要不然就是要調整上帶的那些桿子高低...
這部份的維修,不是我這種程度的可修的.....

感謝wooden兄,連運費都是他出的....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wooden兄已送我兩台vhs錄放影機,
一台是TOSHIBA,此台錄影跟放影都ok,畫質也很好...這台TOSHIBA,應該是蠻高級的家用機種...
此台已放在我爸家中...

另一台聲寶立可錄,光是放,畫面就有問題了,目前還放在我家中...
我 ...

朋友是幹什麼的, 除了 "害來害去", 大概就是互通有無了..

最近也託 DD0725 之福, 收了很多好東西..

samfu 大終於找到想要的東東, 恭喜了..

网友:
另一台聲寶立可錄,光是放,畫面就有問題了,目前還放在我家中...
我在想這台不是軌跡(track)跑掉、就是磁頭有問題....要不然就是要調整上帶的那些桿子高低...

2006年我有嘗試要修理一台2003年的 white-westinghouse DVD播放機。。。【想調整 機械的部份~加些潤滑油~清一下讀寫頭的部份】 。。也是同樣情形~  不是是軌跡(track)跑掉、就是鐳射讀磁頭有問題【要調整【鐳射讀磁頭】底座的那些螺絲高低】。。。試了5~10次。。。我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