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FSP200-50GL 準系統power 維修失敗實例

楼主(2010-08-28):
這顆power,是論壇內的朋友寄來維修的,這是準系統的power,造型特殊,希望能修復,小弟我也很希望能修好,但事與願違。
當時看到型號,心裡就有點譜了,之前有看到狼大與幾位前輩們討論全漢的power,設計很好,用料扎實,基本上並不容易壞,但就是有一點不要去遇到.........完全看不到爆電容。
一般只要遇到這樣,都蠻有挑戰度了,修復過程,更是如同荊棘叢生一般,一堆刺、複雜,所以,全漢的power,有點公認難修。

好囉!來看看型號。
看一下有沒有待機..........有耶!而且電壓也在容許的範圍內。
電源管理晶片,使用的是KA3511,全漢通常會整合出一片小板。
不能短路綠線啟動。
有先稍微做一些檢查,並沒有發現有零件損毀,接著換直接換子板好了。因為拆IC,怕把銅箔搞壞,找看看有沒有可以這塊子板,終於找到了,換過去試試,但試下去的結果也一樣,一樣無法啟動。
不知道自己在量什麼(忘了),幾乎是瘋狂的地毯式搜索,故障原因的表現,很奇怪,原本是指向二次側整流、濾波不良,但都檢查無果,只好往一次側去抓了。
一些小地方,都藏在變壓器旁邊,甚至光耦,直接藏在變壓器底下(光耦忘記拍到了,檢查沒有壞掉,就沒拍了)
高壓旁邊有小電容,耐壓標示50V,好奇量了一下,有12V,看似好像是好的。
檢修過程中,不斷地毯式搜索,而且不忘短路綠線不斷測試,竟然有一次,啟動起來了。量一下電壓。
看起來都正常,只有+5V有竟然升高到6V,很恐怖。(全漢的power,有幾顆可變電阻可以調整,這是調整過的,就唯獨這+5V,不管怎麼調,都壓不下來。)
但是有電壓出來沒用,要掛負載測試,沒想到掛了負載,直接跳掉。而空載的時候,會有很大聲的高頻聲,吱吱叫,很恐怖。
甚至,掛負載後,卻怎麼樣也啟動不起來。還有開關晶體的溫升,非常的快速,很燙手,這是不正常的。
檢查過程還有弄一些.....換電容的動作,爛的再直接插件,乾脆弄在背面。
後來甚至又往回去查輸出部分,看濾波有沒有正常,搬出示波器來測(由於掃描顯是很快,波形很亂,相機快門反應慢,所以會看到類似殘影)
直接打AC檔位,看一下漣波成分。檔位調整在每格20mV。
怎麼看都很奇怪,心裡是這樣想,這時候,板子已經整塊翻過一次了(市電進來之後,整流濾波後的所有線路元件),真的快查不下去了。
後來在聊天室,向幾位前輩們描述出問題,他們也給予我很多檢查方向,昨天,真的做了最後確認,雄爸爸大一步一步教導我抓問題,終於,找到很奇怪的地方了。
量了一下KA3511的Vcc看看電源純度,有點漣波,但還能接受。這些量測,都是啟動後,輸出電壓有到位所量測的。
接著量22、24腳,這兩腳是PWM輸出,先控制兩顆小BJT,然後才靠小BJT去推兩顆開關晶體。
看起來很像漣波,而且電壓一直亂跳。很奇怪的波形,好像是有東西漏電,造成開關晶體誤動作。
然而也檢查了18腳的保護偵測電壓,大約在0.9V左右,也在標準範圍內。
後來,雄爸爸大說,不要上市電,直接單純送電給KA3511,看看有沒有正常動作。
結果量測,證明KA3511是好的,波形很漂亮,這是24腳的電壓波形。

後來經過這樣量測與前面有發現的小地方異狀,判斷.........應該是開關變壓器有間層短路,造成漏電,因此,開關晶體誤動作。
由於修不起來,就與那位朋友回覆結果了。
今天中午山上練功完回家,看到示波器還沒拿去工廠放,想說乾脆找一顆正常可用的power,量了一下波形,結果輸出漣波也大同小異,所以又更加確定問題了,與二次側整流濾波無關。
看起來穩定一條線,似乎沒有漣波。
其實調一下,放大之後,看到漣波還有20mV左右。
時基、電壓。

後記:
首先先向寄power來的朋友說聲抱歉,小弟不才,沒能修好。
接著,真的很謝謝這幾天,在聊天室幫忙小弟我的幾位前輩,給予很多建議與査修方向,這回也因為這顆power,研究線路,對於ATX power又有些微了解,獲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工中!http://bbs.g ...

.....裝笑ㄟ~~~~還施工中

网友:
s10274chen大大也開始搞笑嗎?
原來是資料太多
偶滴泡兒有電容突頂了
看見那麼多零件擠得緊緊的
都沒勇氣換
目前還可以用
怕換了反而不能用啦

楼主:
呵呵!這次這些表情圖,蠻可愛的,也很有趣,就先拿來掛上去囉!
打這篇實例,整整快花了兩個小時。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3b568d44ae00ce3347f7gQM8DHXSQuUW.gif

网友:
終於看到完整內容了.....
不過~~這顆~~你要是修的起來~~~
我還真想知道哪裡壞了......
因為......10顆相同的問題...我10顆都修不好.....
根本查不出原因......全都被我當廢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問題,在猜測,應該是在開關變壓器。
這顆。

除非找到變壓器去試過,不然真的不得而知。

回复 网友C:
雷大,電容擠在一起,真的很難換,有時還會更窘,買來的電容,竟然比原本的還肥,這下更頭大,都要架高,更換的過程,都要費一番苦勁。
換電容,並不難,有換過,就會有成就感囉!
這次的圖片有點多,編寫還邊挑圖,就這樣寫了兩個小時,真累人。

网友:
全漢的Power 品質是不錯, 不過真的很難查修. 變壓器漏電的話根本找不到料.
我這裡也有一顆, 不過還好10月才過保, 正想拿去給全漢換一顆來用

网友:
看到'全漢'....保證是修出一身汗,,難搞,,修好都不一定是好.....#$%%@^

网友:
之前也修過一顆
我比較好狗運 (軟的)
只是5VSB漂動 無法POWER ON
一打開有看到2顆苗條的330u/10V的微凸
使用2顆胖胖的470u/16V 高腳站著,真的粉擠
替換就搞定

网友:
看到就覺得很難修~~
雖然沒修好但是我看的也很爽
經驗經驗啦

网友:
全漢的power 我這還躺了三顆等著修 不過都沒你的難搞

网友:
呵~s大把檢修流程po上來拉,呵,雖然沒修好,可是功力增加不少,經驗值up! up!,我手邊還有十來顆全漢的..... ,看到小新大也拿來當拆料,我看我也把它堆進倉庫裡算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顆全漢的 ~也是 最後棄修 ~..
炸了次..幾乎全板的零件 除了 變壓器n_154| 沒換 ~

网友:
「仙劍大」,雖然沒完修,但...........
..不知怎麼的......而且很期待的.........
還是希望你能完修..............
實在太好奇是那個零件故障了..............

网友:
應該只差一點點就能修好吧!
都翻到這種地步了,沒能修好,還真有點不甘心...

另外KA3511整合板是通用的嗎?
不然怎麼會有KA3511整合板可以換,而沒有變壓器可換呢?

网友:
看來這台是來阻礙「妨礙資訊業發展」的絆腳石了。
零件不壞,但又修不好!!??

网友:
阿咧...原來全漢是FSP喔~A牌準系統中常用的電源~
我家裡殺了一堆FSP的脈衝變壓器說~大小顆都有~從200~350W的
之前回收廠掃了一堆~未了求速度~能修的都用最快的速度修好
不能修的~就拆殺肉裝回再賣給回收廠~
不知道你修的是FSP的~不然拿變壓器給你玩~

我之前有遇過比較嚴重的是~一樣FSP的~無待機電壓~
電容換完上機...一樣開不了~有高頻聲~約1分鐘~啪的一聲~
拆下來看~小顆的變壓器爆了...呵呵~嚇到...

楼主:
謝謝大家的關心,說真的,我自己是很懷疑變壓器掛了,實在很怪異,昨天也在聊天室與幾位前輩們談論,後來也覺得是變壓器。
KA3511的子板,確實是通用的,手邊有一台剛好有,就換過去測了。
至於變壓器代換,原先有想到,也找了很久,看到電路設計格局不一樣,幾乎變壓器別想代換,包括挖到KA3511子板的那顆power(也是FSP代工的準系統power),由於瓦數不同,大小、腳距有所差異,甚至電路格局有差異,亦是不敢代換,所以才放棄了。

真的修FSP的power,除非是小問題,不然真的都吃足苦頭。
jackchen681大,昨天也看到順興大說他也這樣遇到,我那時候心也涼掉了.............

网友D:
FSP的特點就是沒有很明顯的故障點。
在下對FSP PC用電源維修成功率較高的也只有做給AOPEN的小型POWER,清一色都是風扇故障導致電容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P的特點就是沒有很明顯的故障點。
在下對FSP PC用電源維修成功率較高的也只有做給AOPEN的小型POWER,清一色都是風扇故障導致電容損壞。

原來狼大也吃過悶虧阿~~~~還以為只有我技術差~~一直找不到故障原因耶~~~~

网友:
抱歉冒昧問一下,這台power是半橋式的電路架構對吧,一次側的開關鍵晶體電路上有兩顆1u~4.7u的電容是正常的嗎?

网友:
我修過很多電源供應器,在我的記憶中,變壓器損壞的例子是少之又少,有品牌的電源供應器變壓器品質都做的很好,損壞的例子實在記不起來。
變壓器產生高頻音除了本身凡立水沒有浸好之外,驅動它的電路也是重點,我也曾遇過電晶體漏電,而使變壓器產生高頻音,說到電晶體漏電,你用數位電錶還不一定量的出來,不過用上次我貼那台半導體掃瞄器它就無所遁形,但是一般人不會有那種東西,這時指針式三用電錶的R*1檔或許還有用些。
從s10274chen的維修經過看來,都是集中在KA3511的保護電路動作,KA3511有過電壓保護(OVP),也有欠壓保護(UVP(大多數的電源供應器只有過壓壓保護而已)),而KA3511的過、欠電壓檢知的3.3V、5V及12V的分壓電阻都整合IC內部,只要KA3511的第四腳誤差放大的來源或週邊分壓電阻有問題(例如半固定電阻不安定),那一定保護電路動作,PG一定不輸出。
當然上述只是一個可能,不是絕對就是這個問題,你有示波器,但是很可惜你沒有善用到它,想一想是你的經驗還沒有很純熟,你還年輕,如果想走這條路,千萬不要氣餒。
我會請人幫我找故障的全漢Power,等我手上這個案子趕完,我修給大家看,反而KA3511沒有代用品可代換,好像也很難買,如果壞了就無解,這個跟變壓器壞了一樣麻煩。

記得,除非是像爆電容這種問題,不用想先換了再說,否則在學習階段,應該是先想好再測量求證,最後才是動手拆換。

网友:
我有一台 FSP250-60GTV 一開始我也覺得有問題 !!

因為無法起動起來 , 後來我隨便找個負載接上後就可正常起動 !!

而且電壓都正常 !! 不知道是不是這型的原本就這樣 !!

還是算是一種故障 ??

网友:
有些電源的確要有負載才會開&輸出正常電壓。

楼主:
這樣啊!.............
這顆power,我自己看起來,是半橋式的,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一次側開關晶體旁的那兩顆加速電容,有看過,是有更換電容測試過,但由於沒電容表(最近有找到一個還蠻簡單的電路,開學之後,去買材料,找時間做一個。 ),無法確認說,到底換過去的電容,是不是有問題(雖然買新的,但感覺會不會是材料行蹲貨的。)
又再看到幾位前輩們給予的建議,這麼說起來,還是會有點修復的空間,有看到的電晶體,我是有用指針表去量過,但沒去用x1檔量過,漏電的狀況,也就有可能這樣「落高」了。
還有一些半固定電阻,有三顆,有一顆好像是調整3.3V的電壓(調整TL431),另外一顆,則連接KA3511第四腳,調整比較器輸入電壓,最後這一顆,線路看起來好像是調整KA3511的工作電壓;這三顆半固定電阻都被我調過了...............
有發現,前述的前兩顆半固定電阻,隨著調整,輸出電壓會動,有時候還會調到shutdown(強制啟動起來了)........謎之音.......(這不是屁話嗎?電壓當然會動),但是,最後說的那顆半固定電阻,不管怎麼調,輸出電壓都不變(不過在檢修過程,我竟然都沒去注意。)

示波器................那時候雄爸爸在教我檢測幾個點,頓時覺得,我怎麼都沒想到去量測那邊,示波器竟然有這樣的好用的地方。

會一直以為變壓器故障(剛開始一直很不相信),但隨著翻過的零件,一個接一個翻過,越來越懷疑,加上開關晶體發燙,又增加懷疑變壓器故障的疑慮。
這次的電容更換動作,好急躁,真沒有仔細量測過才拆換。

大家的建議還有教導,我會盡力把它記起來(真怕又忘了),盡力注意每個小細節。

网友(2010-12-24):
挖哈哈哈哈~~~~這種電源的煩人問題~~終於被我解決了....
難修到~~~想砸東西~~~~
要不是有廠商寄來要修~~我還真不想把它的真正問題抓出來~~
沒想到~~~居然都是通病~~~完完全全不會被發現的通病....
我已經可百分之百的確定~~~這類型的電源供應器變壓器線圈~~絕對不會壞
至於這部分~~等我發實例吧~~
但是~~我不會把重點維修的部分告知大家~~等你們自己去發掘

网友:
我修過很多電源供應器,在我的記憶中,變壓器損壞的例子是少之又少,有品牌的電源供應器變壓器品質都做的很 ...
引用 网友E:

你的最後一句話...."記得,除非是像爆電容這種問題,不用想先換了再說,否則在學習階段,應該是先想好再測量求證,最後才是動手拆換。"
會害死一堆人.....這句話就是這台怎麼修都修不起來的原因n_136|

网友:
有些電源的確要有負載才會開&輸出正常電壓。
引用 网友D:

狼大說的是耶.我看過一個品牌(酷媽).直接短路開機.電錶&風扇只跑一下就沒了.送修回來還是.問了商家.他們說這牌子要上負載才能開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F:

應該不是這樣啦!你能說一下為什麼"記得,除非是像爆電容這種問題,不用想先換了再說,否則在學習階段,應該是先想好再測量求證,最後才是動手拆換。"這句話是這台怎麼都修不起來的原因嗎?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應該不是這樣啦!你能說一下為什麼"記得,除非是像爆電容這種問題,不用想先換了再說,否 ...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為~~~當你遇到~~用電容表測量那顆電容都是好的....
把電容拿到別的地方用也正常的時候...
這時就真的要換掉了....因為~~那顆電容~~已經掛了~~~
至於~~~壞掉的要原因~~~跟電容的品質有關..

我可是查了好久才發現...相同容量相同耐壓相同公司所推出的電容...
外包裝不一樣..居然會有時間到之後會自然壞掉的電容出現...
而且壞的~~~都是同樣顏色的包裝..另一種顏色的包裝..居然都超級耐用..不會壞..
而且~~時間到自然損壞的方式也很特別..電容表..測試正常..外觀也很正常..
完全無法查出~~~是哪個東西壞~~~至於這個賺錢的維修~~~我就把秘密先保留了~~~
   :on_047| :on_047| :on_047|

网友:
喔!你如何確定我會相信電容表呢?還記得我曾貼過一篇"電容錶真的是電容的照妖鏡嗎?"。
這篇就是在告訴大家,不要以為所有的電容表都可以對電容做全身健診,電容表從幾百元到數十萬都有,如果功能都一樣,那高價的電容表就沒人要買了對不對?
其實我在舊文中至少兩次提到電解電容器本身也有頻率限制問題,常在痞酷網練功的朋友應該知道常見的ATX Power的輸出電壓,如果不接濾波電容的頻率是多少吧!是20Khz以上對吧!
那大家知道你們手上的電容表測量頻率是多少嗎?大家去翻一翻規格表,應該不是沒註明就是不超過1Khz(除了港都狼仔那一台ESCORT ELC-132A有到1Khz),我以前有一台電容表能用10Khz測量,但是就算拿這台電電容表來測要使用在ATX Power的電容器也是不怎麼合格,知道了嗎?用100Hz測量跟用1Khz或10Khz(甚至100Khz)測量會一樣嗎?這還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如果大家是使用一般的廉價電容表測量電容,那得到的結果是基本的,也就是"至少"那個廉價的電容表測量要是正常,但是電容是否真的就沒問題?要知道答案,需要用更精密的電容表進一步檢查。
至於你所謂賺錢的維修,所以秘密先保留問題,是否要公開是你的自由,誰也不能勉強不是嗎?

网友:
既然是电容的问题那就先把所有的电容换掉吧!(换到好为止)

网友E:
那是因為~~~當你遇到~~用電容表測量那顆電容都是好的....
把電容拿到別的地方用也正常的時候...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很好奇一般客人會花多少錢去修一個電源供應器!在我這(台北)好像都直接換新的!沒人要修,一撿一大把!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是一般的電源供應器,所以用換的比較划算,有的電源供應器規格特殊,甚至一個比一台個人電腦還貴,一般還是會找會修的人來修。

网友:
回復  bryan123tw

那是一般的電源供應器,所以用換的比較划算,有的電源供應器規格特殊,甚至一個比一台 ...
引用 网友E:
呵呵!像我撿的這台是吧!

网友:
既然是电容的问题那就先把所有的电容换掉吧!(换到好为止)
引用 网友H:

...那樣就不知道真正的故障原因了!!

网友:
喔!你如何確定我會相信電容表呢?還記得我曾貼過一篇"電容錶真的是電容的照妖鏡嗎?"。
這篇就是在告訴大 ...
引用 网友E:

 說真的~~很多舊文章~~~~我根本沒時間在去翻~~~
所以~~就不知道有分頻率測量等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覆
w大說的照妖鏡那篇,有看過,那篇的案例真的蠻特殊的,用儀表真測不出它的故障,看了您和w大這幾個問答錄,差不多知道一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這台長的還真的很特殊,印象中也沒有看過這台,外型不合,但是插Pin相同的話,有的人會用延長線解決,但是插Pin不合的話一般只能用修的。

网友:
電容的好壞, 除了容值, 另一個重要的參數是ESR, 通常電容外觀沒有異常, 容量也OK, 也有充放電反應, 但是一裝上電路板上卻有問題, 主要也是ESR變大了, 使其在電路上失去電容該有功能. 而電容的ESR值與電路頻率習習相關, 所以才會有相同的電容, 在A電路沒有問題, 而在B電路卻產生保護.

我手上有一台ESR表, 常常測到電容外觀及容值OK的,但ESR卻NG的. 所以電容的照妖鏡, 應該非ESR表末屬了. 但ESR表不便宜, 所以一般都用代換的方式, 有時修好了,卻不知道原因.

网友:
因為大部分電容表多用LC諧振或是充放電來計算容值,無法反應真正電容性能是否良好,自己的ESCORT LCR也是會有誤判現象(之前遇過電容輕微內部短路就查不出來),得另用它法驗證(指針表法),不然就真的得衝更高階測試儀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