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Gigabyte M55S-S3 系統時間有問題

楼主(2010-08-29):
其實這塊主機板老早就有問題了
但是…不看電腦的時間
沒使用會檢查系統時間的軟體
所以…時間故障的不痛不癢 XD

最近主機板要連料帶工免費易主了,好歹也要想辦法將它修理一下

正題簡述:到 BIOS 調整時間,大約 1hr ~ nhr 後,就錯亂了,亂跑,日期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
有沒有可能買個材料換一下就解決了呢?

============
sorry 經查證,的確是把雞排看成星星了 ...srO

============
換過電容後,復活啦~繼續操

网友:
這張板子,應該是雞排店的喔!不是星星店。
有關BIOS時間跑掉問題,論壇內有一些案例喔!
大大您可以搜尋,找看看,一定有!

還有一個問題,您可以注意一下,整合橋散熱片在開機後,溫度會不會很高,若是,整合橋空焊。(會有的現象是,在剛進作業系統,注意一下,時間偶爾會定格,看秒有沒有很正確的跳)
另外,最好PCIE控制器能掛散熱風扇(PCIE與CPU之間),不然,不開機的夢饜,可能再一陣子,會找上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