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1sf 電視故障(己解決)

楼主(2010-08-29):
sony kv21-sf 開機後有聲音,也有影像,但螢幕變的很暗,無法調整,經查crt燈座有200V,RGB三原色也有154v,但H1,H2則無電源
請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H1,H2是燈絲電壓
要用AC檔量,約4~6V
H1,H2無電壓應該是無光域,
你說的螢幕變的很暗應該要量G2(SCREEN)
約DC400~500V
如果剩約200V往回找會有一個G2調整VR,
再往回找會有一顆快速2極體和一顆1.8K電阻,
大多是快速2極體短路和1.8K電阻燒掉,
測量快速二極體K端的電壓要注意,正常約DC1000V

以上方法只適用於FBT上只有FOCUS調整沒有SCREEN的機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提供,問題已解決,謝謝

网友(2010-10-30):
真是高手雲集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問題已解決,謝謝
引用 网友B:

怎麼解決的?
真的就是換了快速二極體和1.8K的電阻麼?

楼主:
只有更換燈絲座旁,在角落旁,二支1.8K的電阻,
電阻與VR串聯,電阻用高壓電阻,
中間是空心的,
到電子材料買,没有相同的,只買1.82K,美製
一支約30元,很貴,不過修好了,
感謝 happys 前輩,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
真強,貼一下這個檢修的過程實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