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 風扇

楼主(2010-08-29):
這是它的風扇 12V 測試過是好的

這是它的風扇 12V 好的

這是它的風扇 12V 好的

這個因該是電源版 紅色部分是接風扇的

紅色部分是要有12V的電壓 但都沒有
幫幫我 謝謝

网友:
有些散熱風扇要散熱片溫度到達一定溫度才會啟動,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類型的。
是什麼廠牌型號的機器呢?

网友:
氧化的好嚴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檢查保險絲及 T751 變壓器 1次側焊接點是否有市電 AC110V 進來 , T751 變壓器 2次側若有 AC 電壓出來 , 再確認 D751~D754 整流二極體是否有整出直流電 !

楼主:
回复 网友B:

D751~D754 整流二極體有整出直流電

   在這先謝謝各位耐心的回答  謝謝

网友:
跑一下Q752的走線,並檢測Q752有否斷路,若Q752是控制風扇的開關,請再往前查是否有檢知元件在散熱器上,如果有檢知元件,用熱風機吹加熱看能否起動風扇

對了,照片實在模糊,老花眼實在看不清楚,若判斷錯誤請指正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