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恒溫電烙鐵

楼主(2010-08-29):
自製恒溫電烙鐵
  下圖是典型恒溫電烙鐵控制電路,該電烙鐵控溫範圍是100℃~400℃,調溫標誌標明低、中、高位,控溫精度標稱±5%,採用了熱電偶感測器。控制電路採用了交流市電直接降壓、濾波、穩壓供電方案。其工作原理是:
  市電AC220V經R1降壓、D1半波整流、D2削波穩壓、C1濾波後作為比較器件IC的電源電壓及調溫設定電壓源。IC-A③腳為熱電偶檢測電壓輸入端(與溫度值對應);②腳為調溫設定電壓。在②、③腳兩端電壓比較後,由①腳輸出。其中R5的作用是將輸入的很少一部分回饋至同相輸入端③腳,以使在小信號波動時輸出鎖定不變。當熱電偶檢到溫度偏低時;③腳電平相對②腳低,使輸出①腳也低。進而使IC-B放大器⑥腳相對於固定偏置的⑤腳偏低,使輸出⑦腳為高。由於IC-B⑤腳電壓是由AC220V經R6、R7分壓而得,因而,頻率、相位完全與AC220V相同。與⑥腳直流比較後在⑦腳輸出交流電壓。該交流電壓經C2、D4、D3和D4反向並聯(作用同雙向二極體)觸發雙向可控矽,使相應的電壓加到烙鐵電熱絲上,以達到恒溫的目的。

网友(2011-01-03):
感謝大大無私的教學
謝謝啦

网友:
感謝W大的分享~
有個疑問這個也適用AC110V 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110V電壓少一半,零件數值一定會有所變更的,其實這種電路都是參考用,製作的人要有底子比較不會失敗。

网友:
不知wish是否有實際做過,此電路來源為何,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沒做過,我甚至不知道是誰寄給我的......,雖然不見得能用,但是具有參考價值。

网友:
熱電偶 應用需要 溫度補償
要不然誤差蠻大
幾年前自製溫控器
光搞溫度補償就費了很多時間

网友:
我是有發覺裡面小地方有些疑點,不過沒有去實測,還不清楚.

我自己是沒有在用恆溫器,只能算調溫,都是以調光調速的Triac和Diac去控制,只用一般的烙鐵頭,自己去找出熱與不熱的臨界點,再往熱的方向多一點點,然後標上記號,做為焊接時的正常溫度,若是需要更高溫度時再做調整,焊完再調回,以此種方式,用一般最便宜的烙鐵頭可以用5~10年,若是你每天都用的話,或許會降低使用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