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通用運算放大器測試儀

楼主(2010-08-29):
自製運算放大器測試儀
    利用運算放大器輸入的比較特性設計,製作運算放大器測試儀能夠進行快速、準確地判測所測運放的好壞,並用此小儀器對單運放LM741.CA3140,CA3130,NE5534。雙運放LM358,MC1458,TL062.TL082.四運放LM324,TL084,LM747進行了測試。效果理想.特別是對拆機元件進行篩選,非常有用。
運放測試儀電路及工作原理
    測試儀基本設計思路是將待測運算放大器(圖中IC1,IC2,IC3,IC4)接成比較器結構.當V+>V-時,Vout為正電源狀態.接近Vcc,發光二極體Vd1發光。當V+V+.Vd2發光。電阻R5、R6、C1、C2構成電源分裂電路。將9V電源分成2*4.5V。使Ve=0v即Vdd=+4.5v,Vee=-4.5v.滿足運算放大器雙電源應用的要求。
    電路中R7-R14為輸入端串聯電阻,目的是當測試多運算放大器時。其中某一運算放大器輸入端損壞後不影響其他運算放大器的測試,電路設計中用二個8腳,一個14腳DIP插座.從而滿足通用型單,雙,四運放的測試。測試儀原理見下圖。

運放測試儀的調試
    測試儀有二個八腳一個十四腳積體電路DIP插座,結合發光二極體和電源構成。插座1用於測量單運放,7腳接電源正.4腳接電源負,2腳輸入負.3腳輸入正6腳輸出。插座2測量雙運放,8腳為電源正,4腳為電源負,2,6腳輸入負。3,5腳輸入正.1,7腳為輸出。插座3測量四運放,4腳為電源正,11腳為電源負,2、6、9、13腳輸入負3、5、10、12腳輸入正1、7、8、14腳為輸出。電路圖中IC1、IC2、IC3是作為原理給於說明。實際上插座1,插座2,插座3的接線應按以上進行連接,只要接線正確,幾乎不用調試。R5、R6應盡可能相等.確保為虛地。R5、R6由於是電源裂變電阻又是發光二極體的限流電阻。可在200—510歐間選擇。阻值小,發光亮,耗電大。阻值大,發光弱,不易觀察。R1、R2、R3、R4應盡可能相等.保證偏置為“地”。阻值在10k—100k中間選擇Rp為同數量級的線性電位器,在中間做一個刻度線,以便調節。(電路圖上所標電阻的數值僅供參考,製作時可根據手中已有的電阻去做選擇)VD1-VD8選擇異色發光二極體便於區分。測量前關掉電源,將插入待測積體電路,單運放,雙運放,四運放要分別插入對應的插座中,注意管腳位置不能插反,然後閉合K調節Rp觀察,根據發光管狀態判其好壞,測試完後斷電,取下積體電路。注意不能帶電插拔積體電路,以免造成積體電路的損壞。
運放測試儀使用方法
    將被測單運放(IC1)插入插座DIP1中,接通電源向下調節Rp,Vd1發光:向上調節Rp,Vd2發光,當RP處在中間位置時。輸出為零,Vd1、Vd2發微光。在進行雙運放測試時,把被測雙運放(IC1.IC2)插入插座DIP2中,向下調節Rp,Vd1、Vd3亮。向上調節Rp,Vd2、Vd4發光;在對四運放(IC1,IC2,IC3,IC3)進行測試時。被測運放插入插座DIP3中,向下調節Rp。Vd1、Vd3、Vd5、Vd7發光;向上調節Rp.Vd2、Vd4、Vd6、Vd8發光。測試中不必去尋找中點,只要觀察發光管的變化狀態,就能判斷其比較特性的優劣。對於多運放的測試。應當慢慢調節Rp.以便觀察發光二極體的發光亮度及亮滅時間差異來判斷其多運放的一致特性。如果在測試中調節RP時只有一種狀態,而不變化,說明該運放已失去比較特性而損壞,不能使用。

网友:
其實。OP的測試只要利用它的反向放大的功能就可以做測試了。
只要+>-就輸出-
->+就輸出+就可以做基本判定了。

网友:
ㄟ~~~~有這麼好用嘛????不過W大每次貼出來的~~~
有時都要做過修改才能用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電路還蠻不錯用的,測試OPA,用比較器電路達成。
要修改的地方,可能要看一下腳位,稍微調整。
電阻阻值,應該不用調整了,照圖中的就能用了,除非想改電源,用成12V(比較好找),那麼限流部分要調整。

不然就是像逃兵大說的,送信號進去測,測試基本放大。

网友:
Simple circuit but useful, Thanks!

网友:
努力學習中.吸收知識永遠無止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