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線圈匝間短路檢測儀

楼主(2010-08-29):
使用方法:
   測試器空載時,交流電壓表的示數約為1V。用示波器測量輸出端為5Vpp的方波脈衝,調節RP,方波脈衝的頻率可在12.5~25kHz範圍變化。
   測試時,測試器的兩個輸出端J1、J2分別接被測線圈的兩端。被測線圈的電感L與輸出耦合電容C5組成串聯電路。調節RP,當輸出方波脈衝的頻率等於LC串聯電路的固有頻率時,電壓表的示數最大。如果被測線圈的電感量較大(如彩色電視機的“FBT”初級線圈的電感為3.26mH),繞組無匝間短路時,電壓表的示數可達30V(不一定是有效值)。若用示波器測量線圈兩端幅度為80Vpp,週期為80μs(頻率為12.5kHz)的正弦波。如果被測線圈的電感量較小(如行推動變壓器的次級線圈為0.427mH),電壓表的最大示數為16V,用示波器測量為35Vpp。週期為30μs的正弦波。
   當被測線圈存在匝間短路時,線圈的Q值大幅度下降,這時電壓表的示數會大大減小。
應用實例:
1.行輸出變壓器(FBT)的檢測
   (1)獨立檢測:將待測“FBT”從電路板上焊下來,對於彩色電視機或彩色顯示器的“FBT”,將測試器的兩輸出端接“FBT”的初級繞組(+B端與C端)。若為黑白電視機的“FBT”,接升壓電容和阻尼二極體連接端,調節RP使電壓表的示數UL最大。無匝間短路的“FBT”,電壓表的示數一般在20V~30V之間,用導線在“FBT”的磁芯上穿繞1匝,將兩端連通,做成1匝短路環,這時電壓表的示數Uo-般下降到2V左右。
   無匝間短路的“FBT”,UL/Uo>8,內部存在匝間短路的“FBT”,UL大大減小,UL/Uo<3,短路越嚴重,UL的值越小。由於無匝間短路的“FBT”與存在匝間短路的“FBT”電壓表的示數相差很大。利用該測試器可準確地判定“FBT”是否存在匝間短路。
(2)在路檢測:“FBT”安裝在電路板上時,由於初次級繞組均接有週邊元器件,可拔掉偏轉線圈插頭和顯像管尾板,減小週邊元器件對測量結果的影響。在路檢測時,電壓表的示數一般大於15V,但在路測得UL很小時,有可能是週邊元器件短路引起的。還需從電路板上焊下“FBT”進行獨立檢測,以防誤判。
2.開關變壓器的檢測
   (1)獨立檢測:將開關變壓器脫離電路板,測試器的輸出端接開關變壓器的初級繞組(300V端和C端),調節RP使UL最大,不同型號的開關變壓器,電壓表的示數一般在20V~30V之間,在線圈上穿繞l匝短路環時,Uo約為3V,UL/Uo>6。內部存在匝間短路的開關變壓器,UL的值很小,且匝間短路越嚴重時,UL的值越小。當穿繞1匝短路環時,電壓表的示數下降得很小,UL/Uo<2。
   (2)在路檢測:由於初級繞組所接阻尼元件和各次級繞組所接週邊元器件的影響,不同機芯所測得的UL值相差很大。為減小誤差,可用吸錫器將初級繞組一隻引腳的錫吸乾淨,或用針管將引腳與電路板分開再進行檢測,若測得的UL蹙小,有可能是週邊元器件引起的,還需進行獨立檢測。
3.行推動變壓器的檢測
將行推動變壓器從電路板上焊下來,測試器的輸出端接行推動變壓器的次級繞組,調節RP使UT最大,無匝間短路的行推動變壓器,電壓表的示數一般在16V左右,穿繞1匝短路環時,Uo一般在2V左右。UL/Uo>6。匝間短路的行推動變壓器,UL的值小得多,穿繞1匝短路環時,電壓表的示數下降得也很小,且匝間短路越嚴重,UL的值越小。
用矽鋼片做磁芯的行推動變壓器,其UL和Uo都很小,不能用此測試器來檢測判定。
4.行偏轉線圈的檢測
將偏轉線圈的插頭從電路板上取下來,測試器的輸出端接行偏轉線圈的輸入端,調節RP使UL最大。無匝間短路的行偏轉線圈的UL一般在22V左右。如果測得的UL較小,可再將行偏轉線圈的兩個繞組分開,分別檢測它們的UL值,無匝間短路的行偏轉線圈,兩個UL值近似相等,如果兩者相差較大,則行偏轉線圈記憶體在匝間短路。我們還可進一步將行偏轉線圈從顯像管上取下來,緊貼行偏轉線圈做一短路環,檢測Uo,無匝間短路的行偏轉線圈,Uo一般在16V左右。由於行偏轉線圈的繞組之間採用松耦合,無匝間短璐的行偏轉線圈UL/Uo>1.3,匝間存在短路的行偏轉線圈UL/Uo<1.2。
三.對檢測結果的說明
對於不同的電感線圈,由於L、Q及繞組之間的耦合度不同,用該線圈匝間短路測試器測得的UL和Uo離散性較大。對於行輸出變壓器、開關變壓器和行推動變壓器這類電感量較大、Q值高和線圈之間採用緊耦合的電感線圈,由於UL/Uo>6,可簡單準確地判定繞組是否存在匝間短路。對於行偏轉線圈這類繞組間採用松耦合的電感線圈,無匝間短路的行偏轉線圈UL/Uo>1.3,而存在匝間短路的行偏轉線圈UL/Uo<1.2。只要在平時的檢測中注意積累經驗,也能較準確地判定被測線圈是否存在匝間短路。
   由於上述電感線圈都可獨立或在路機器不通電的情況下進行檢測,因此使用該線圈匝間短路測試器測量電感線圈是否存在匝間短路,不僅簡單準確,而且安全。

网友:
WISH:
這個玩具不難做。
但是,如果是面對一個未知的電感時,如何知道它應該是呈現多少電壓?
應該用多少頻率去測試?

這是不是在生產線面對大量的電感、變壓器時做差異比對可以使用?
對個體戶的維修就比較沒那麼強了?

网友:
努力學習中.吸收知識永遠無止盡.謝謝!

网友:
要測量電感我認為用 Q meter 是最好的方法 .

网友(2010-10-24):
好像很好玩,有空來實做一下。
在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