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a520電源無法開

楼主(2010-08-29):
量了一下右邊的排線紅黑各2條線分別為4V

量了一下右邊的排線紅黑各2條線分別為4V

量了一下右邊的排線紅黑各2條線分別為4V

正常來說不是要有5V合12V的電壓嗎
麻煩各位高手教教我如何測量
電源板上那條黃色是什麼阿

网友:
大大您好,這塊電源板,有兩個供電輸出,黃色的就是12V了。
橘色也是5V。

楼主:
奇怪了 我把版子上的插座都拔起再從插電源就可以開但把接影慕的線接上電腦沒畫面 影慕上也顯示沒訊號
怎會這樣

网友:
背光電路檢查是否正常,或是用手電筒確認面板有無顯像。

若是螢幕會顯示NO SIGNAL,則檢查信號線連接是否有鬆脫或是插座是否有不良情形

楼主:
螢幕是顯示 out of range

网友:
AD板可能有問題
懷疑MCU或24C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顯示卡輸出的解析度、掃描頻率,不知道有沒有在範圍內呢?
15吋的喔!解析度不能調太高。

楼主:
Out of Range 通常是指您電腦螢幕的顯示設定已經超過了您螢幕可以顯示的範圍
我找到問題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