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動調整畫面無法確實定位

楼主(2010-08-29):
華碩22"液晶螢幕
如原解析度設定為1280*800顯示正常 畫面大小位置正常
但是如把解析度調成(調顯示卡)1024*768時
會跳出自動調整中
自動調整完後 畫面就往右上偏掉了
之後設回1280*800時 螢幕自動調整後 畫面又正常
又設為1024*768 自動調整完後 還是往右上偏掉

請問各位
這是那部份的問題ㄋ
進工廠模式 也似乎找不到相關調整的項目
ps:ad版目視無發現什ㄇ異常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小弟認為,會不會顯卡不支援特定的解析度^^

楼主:
該顆螢幕配合那台機器已經用很久了
以前都沒這問題
是最近才有的情形
而且有時候又是正常(故障情形比較多 好的時候比較少)
所以...
才不知道要怎樣下手...@@

网友:
有去MENU選重置出廠值再調看看嗎?
或許24C16儲存的資料已經亂了
重置歸零再調一次看看

网友:
工模中若是有RESET(INIT) EEPROM選項的話,請試看看。

楼主:
重置我試過七八次了
調整完再切換的時候還是一樣
好笑的是頻率在60mhz 切換1280*800是正常 但是1024*768卻是會偏
在70mhz 切換1280*800會偏 但是1024*768卻是正常
(沒頭緒在亂搞)

關於工模中若是有RESET(INIT) EEPROM選項的話...
這台華碩液晶螢幕找不到這個選項
不像奇美的有...@@
在想換掉24c16看看 會不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該有吧  我記得 按下最左邊的 sxxx  +  電源開關    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