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power 連想修意願都無範例

楼主(2010-08-29):
99/08/29的早上
在回收室發現一台power
拆開來看後
發現原主真是利害
居然可以把power玩成這樣
玩到連想修意願都無
接著......
發現......
是全漢的power
.....................
加上s10274chen大大有發一帖
全漢FSP200-50GL 準系統power 維修失敗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034-1-1.html
更加確定殺肉的決心

网友:
電路板都燒成這樣, 實在不用修了 。

网友:
這都傷到PCB 了. 要修的話勢必要用跨接的
那會很麻煩, 而且也很危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區短路爆炸 , 連銅箔片都不知道飛到哪裡了! 當然只有 殺肉 一途了 !

网友:
呵~這就算修的好,還真的敢上機使用嗎?.....

网友:
這等程度,不是雷擊,就是電源(阿斯)造成!
不然還真不知道如何造成的了......粗工孤陋寡聞n_067|

网友:
這個地方是半橋電路用的串聯耦合電容器,FSP部分機種很會燒這裡,推測是該電容品質不佳導致。

网友:
挖哩!狼大挖一顆幾乎一樣的...............這燒的位置竟然一樣。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681565797a64e6752376bSvqVtHVdY5y.gif

网友:
我想這顆應該是被雷打到吧,
不然怎麼會那麼跨張!

网友B:
因為最嚴重燒毀點都在該串聯耦合電容上,所以應該是熱+電容品質造成的問題。

网友:
我想拆零件,應該也都不能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為最嚴重燒毀點都在該串聯耦合電容上,所以應該是熱+電容品質造成的問題。

注意膠....測看看有無漏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膠....測看看有無漏電

電容用熱縮套管包覆,外面再用膠固定,膠並未直接接觸電容。

网友:
哇靠!!  真威   應該是通病!!

网友(2010-11-02):
爆成這樣也只好殺肉了..

网友:
其實不只半橋的串聯耦合電容,諧振式電路的串聯諧振電容也是容易故障的元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