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牌開飲機一陽指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29):
大家一定很好奇開飲機用一陽指怎麼修
先來看一下主角
在拍賣網站上買來的故障不過電晶工牌開飲機
拆開被蓋後發現自覆式溫度開關沒通
這時.......
一陽指神功出現啦......
發功完畢
上電測試OK
加水測試出水.加熱.保溫.再加熱等...功能
都正常~收工

网友:
無熔絲開關=_=|||
要是賣你的人知道一定氣死~_~

网友:
哈哈哈~
果然是大絕招

网友:
哇哈哈...有沒有這麼軟呀~
直接賺到一台飲水機了~
看來這軟柿子要行家才知道了...

偷學起來...小弟也來收集飲水機呀...

网友:
這台還真.......新
賺到了

网友:
原來機器裝的是6A或6.5A自覆式溫度開關
建議你換裝7A自覆式溫度開關不然近期還會跳開 :L

网友:
那跳開的原因是甚麼你有查到了嗎?應該不會無原無故跳開吧?
建議用電流錶測一下電流,有沒有符合規格表上標示的電流,如電流正常檢查一下端子座是否有接觸不良,螺絲有沒有鎖緊,如都正常建議你聽bigll 大的意見將自覆式開關換了吧,真的還會再壞!

网友:
賣家知道一定也比隻一陽指n_008|

网友:
板大鈔酷的  標題跟維修內容

网友:
恭喜,賺到一台

很難得看到  維修工具=>手指 的維修實例

网友A:
其實....這一陽指.....我都不敢給大家看耶.....
你居然給他PO出來...........

不過~~我可以說的是....這是很常見的故障.....
通常~~~都是水快到底了.....沒加水電熱線空燒產生更大的電流..跳脫的.....
修這種的~~至少都可以收個300~600元的檢修費...電費貴貴耶...還要幫他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一陽指.....我都不敢給大家看耶.....
你居然給他PO出來...........

不過~~我可以說的是....這是很常見的故障.....
通常~~~都是水快到底了.....沒加水電熱線空燒產生更大的電流..跳脫的.....
修這種的~~至 ...

可以收到$600
這麼多
早知道就建議賣家修一修算了

网友:
挖~~原來這一楊指的神功今天公佈絕學了阿
趕快學起來~~哈哈哈

网友:
雖然看似簡單,但 kk20det大應該是經驗的累積,
才能這麼快查到故障.....
趕快來練「一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