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溫控烙鐵

楼主(2010-08-29):
老朋友見過勿怪:
1.使用市售調光器製作
2.附變色 LED 顯示

電源打開, 功率最小時

功率最大時

网友(2011-01-03):
謝謝大大
無私的分享
感恩啦

网友(2011-10-31):
引用 楼主:
補上完整連結:
http://alphaworks.dyndns.org/han.htm

oldhan 大建議不要往外連結.這樣wish大不好備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完整連結:
http://alphaworks.dyndns.org/han.htm

看了完整連結,覺得裡面眼熟,難道你是阿xx的成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完整連結,覺得裡面眼熟,難道你是阿xx的成員?

是, 校長兼撞鐘在下我本尊一人絕無分身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校長兼撞鐘在下我本尊一人絕無分身

你本尊,以前掛在網站上的也是你的照片?
很年輕ne,那就是"帥哥哥" 一個囉...

楼主:
烙鐵架修改:

源起:

1.烙鐵經常會過熱, 之後壽命很快縮短.

2.烙鐵電源線過短, 拔插不方便.

歷史:

第一代1989年, 使用二極體來使110V變成半波, 使得烙鐵功率減半.

第二代改用電料行賣的調光器來調整功率.但是只適用於陶瓷烙鐵, 鎳鉻線烙鐵會嗡嗡叫(原因不明)

製作方法:

便宜烙鐵架拆下底座, LA1小鋁盒鑽洞固定烙鐵架主體.

照片:

完成後外觀

背後

放上烙鐵與海綿架

內部圖

電源打開, 功率最小時

功率居中時

功率最大時

內部電路圖(版權所有, 私人可複製, 勿商品化.)

PS:110 V 直接連線, 新手請小心, 接錯(對)機毀人亡概不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尊,以前掛在網站上的也是你的照片?
很年輕ne,那就是"帥哥哥" 一個囉... ...

17 年前科幻結婚照當然年輕

网友:
引用 楼主:
17 年前科幻結婚照當然年輕

原來是騙妹妹用的喔...

网友(2011-12-03):
這個很實用,學習了,謝謝分享!!

网友B(2012-03-08):
引用 楼主:
烙鐵架修改:

源起:

我今天做完一個,接上烙鐵會嗡嗡叫...不過我是做另一種直接接調光器的更簡易,調光器轉至off用電表測插孔還有AC8~9V不知哪裡有問題...
我做的是這種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83%99%E9%90%B5

烙鐵嗡嗡叫害我不敢繼續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做完一個,接上烙鐵會嗡嗡叫...不過我是做另一種直接接調光器的更簡易,調光器轉至off用電表測插孔還 ...

就當作預熱功能縮短加熱時間

网友(2012-04-13):
請問大大這是電路因為什麼原理啊?因為我手上有顆500-800w的調光器想直接運用到這個電路,那我的鉻鐵大約會到多少瓦(我的鉻鐵原本是30w的)?會不會因為瓦數太高就直接燒了呢?

网友:
有空時打算作一個, 真是個花小錢的方式

网友(2012-07-25):
帥大可以附上零件表嗎?

网友:
我突然想到!!!再增加一個小改造會更好。。。。。

就是加一個開關,一切就降溫2/3或1/2。讓烙鐵處在待機狀態。。。

現在很多溫控烙鐵都沒有這種設計,有點小可惜。。。。

网友C:
那唯一黑色的是捨麼零件名稱是?妳所謂的開關是可變電阻嗎?是的話是幾歐姆幾p的我不太了解原裝的知道才有辦法來改拜託妳看看了!

网友C:
40w烙鐵用它有意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w烙鐵用它有意義嗎?

不管多少瓦都有意義,
普通烙鐵插著不管的話溫度會上升到烙鐵頭氧化的地步,
稍微降下溫才可延年益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唯一黑色的是捨麼零件名稱是?妳所謂的開關是可變電阻嗎?是的話是幾歐姆幾p的我不太了解原裝的知道才有辦 ...

黑色方塊就是調光器.

网友:
我做了令一款只要用水電用的一些東西用的但用了一下後有怪聲害我怕怕的,所以就沒用它了!我在想一般線圈式的改陶瓷式不知可不可行ㄟ

网友:
保險絲是幾a的啊?怎麼都沒人注意到這問題,想在接個3段開關一段用完全無電第二段用直接導通110不能調第三段就是連這電路大家覺得怎麼樣啊!不錯吧!乾脆裡面在裝個音樂播放器不就帥了嗎嘻嘻

网友:
做一個溫度調整,會少換新的烙鐵頭,也省電費,絕對划算,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