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CD BenQ 15"LCD 螢幕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29):
15"LCD可謂古董級產品
狀況:
螢幕開啟之後,畫面亮度閃爍
客戶描述:晚上忘記關閉螢幕,隔天就變成螢幕畫面閃爍(亮,滅.....情況)
首先看看型號
說真的,粗工到達現場一眼看到這情況( 15")就打退堂鼓了......
跟鄉親解說:這個東西實在太久了.....換新的吧!
後來回到攤子想想(笨Q,大部分都是軟的n_008| ).......不修白不修,換個經驗也好,又跑去現場跟當家的表明:粗工拿回去修看看.......

於是焉.........
拆開機殼一看...................
電容完好如初
 這下慘了.............
c5706測量.....ok....
看似沒問題的電容全部請下來.......OK (好硬...... )
最後請下高壓板總開關FU9024n(下圖紅框圈起來那兩顆)
其中一顆,G極觸發後,D-S測量之際,好像三用電錶量電容一樣的情況(指針會慢慢的走向無限大,粗工三腳貓功力當下覺得不正常)
剛好手上有笨Q17"待料品,拆下該版上fu9024nMOS(是MOS嗎? 有誤請大大指正),更換後測試.....好了耶
超爽的.....竟然可以修好耶......真不敢相信n_043|

這是給粗工今年的生日禮物嗎?(維修當日恰逢粗工生日):on_020|

粗工今晚在杉林鄉第一大........攤鹹酥雞,邊與兩三好友小.......酌,邊想:該fu9024n,應該處於老化(漏電)情況,導致螢幕電源開啟之際,燈管呈現閃爍狀態!(在此之前,粗工用點屏器確認燈管正常)!

网友:
恭喜了.. 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接著就是第二, 第三, 第 N 步 ..

网友A:
我這邊還有一台更硬的15吋.....
會不定時~~自動關閉被光~~~在亮起來~~~
就像是進了鬼屋依樣~~~~

网友B:
生日快樂!
賺到的$$給自己打賞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還有一台更硬的15吋.....
會不定時~~自動關閉被光~~~在亮起來~~~
就像是進了鬼屋依樣~~~~

順興大先別急著殺肉,待粗工找時間處理掉手上手上幾台lcd,多了經驗,再向您討幾塊板子進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日快樂!
賺到的$$給自己打賞一下吧!

雖然已過,還是感謝pentium1t大n_014|

晚上完修送裝客戶,當下跟客戶報價新台幣600摳摳n_047| ,客戶阿莎力給一千,粗工兩袖清風(沒得找n_058| )
請他有時間再拿去杉林第一大攤:on_067|
晚上跟老婆大人預支新台幣200買龍泉啤酒五罐!找朋友續攤:on_0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順興大先別急著殺肉,待粗工找時間處理掉手上手上幾台lcd,多了經驗,再向您討幾塊板子進修!

這是客人的....他堅持要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客人的....他堅持要修好~~~~

粗工三腳貓功力遲遲不敢開張營業......
所以維修物品大多是一些不怕死,不知死活的三五好友送來n_008|
有時間要來玩前些天朋友新台幣100元買來給粗工的ibm伺服器
從沒玩過的玩具

另外,那張mos的圖拍的如何
粗工特地用S7000拍攝的唷!
happy完了,來去洗香香,今晚老婆獨撐杉林第一大攤鹹酥雞,有點不爽了.
收完攤子不等我回來載貨,自己用走的回家.......

各位.......用念力幫幫粗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工三腳貓功力遲遲不敢開張營業......
所以維修物品大多是一些不怕死,不知死活的三五好友送來n_008|
有時間要來玩前些天朋友新台幣100元買來給粗工的ibm伺服器
從沒玩過的玩具

另外,那 ...

拍的不錯阿~~~~
不過~~你是跑去哪了阿???怎麼~~~她會不爽???

网友:
這個型號FU9024n
暗示修好後會超有F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錯阿~~~~
不過~~你是跑去哪了阿???怎麼~~~她會不爽???

粗工今天開完攤子就跑回家修這台lcd,剛好給粗工完修,直接聯絡對方安裝,安裝過程順便幫他處理使用者常犯的問題......
處理完回到攤子,幾位酒肉朋友早已等候多時......
於攤子飲酒作樂之際,某位好友來電,已經準備特殊料理(鱔魚)等候.......
攤子應酬完畢,跟老婆大人預支今晚600元維修費(200元),買了五瓶龍泉
去隔壁村好友家中品嘗(鱔魚)料理(特意盛情相約)!
就這樣.........
念力........

网友:
樓主客人真是阿砂力,15 IN的LCD中古的不是也大約1000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工今天開完攤子就跑回家修這台lcd,剛好給粗工完修,直接聯絡對方安裝,安裝過程順便幫他處理使用者常犯的問題......
處理完回到攤子,幾位酒肉朋友早已等候多時......
於攤子飲酒作樂之際,某位好友來電,已經準備特殊 ...

預支......你只收200元維修費?????
難怪...有人會超不爽.......那是你老婆.....你自己去解決~~~加油囉~~~~快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預支......你只收200元維修費?????
難怪...有人會超不爽.......那是你老婆.....你自己去解決~~~加油囉~~~~快閃~~~

維修費是600,還沒收到錢,粗工先跟老婆預支200元買啤酒
剛剛發現昨晚急急忙忙組裝lcd,粗工忘記把內部鐵殼裝上了n_043|
等一下來去客戶那邊拿回來組裝n_043|

网友C:
u9024nMOS~~因該是降壓型的~~MOS
可以用J449  &  J512去代替
建議~~高壓那幾個變壓器要補焊~~比較不會回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維修費是600,還沒收到錢,粗工先跟老婆預支200元買啤酒
剛剛發現昨晚急急忙忙組裝lcd,粗工忘記把內部鐵殼裝上了n_043|
等一下來去客戶那邊拿回來組裝n_043| ...

背後的鐵殼嘛???不用裝也沒關西...散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9024nMOS~~因該是降壓型的~~MOS
可以用J449  &  J512去代替
建議~~高壓那幾個變壓器要補焊~~比較不會回來~~

感謝彰哥指導,萬一再返修,粗工再給他補個夠
那顆FU9024N應該是老化造成的損壞!
引用 网友A:

背後的鐵殼嘛???不用裝也沒關西...散熱更好~~

 粗工本來也想偷懶,不過還是給它完整性比較理想

网友:
恭喜完修 ~..打開沒有爆電容...多少都會失望一下n_046|

网友:
老毛病,不愧是BENQ!

网友:
果然是粗工出手,萬事搞定
老婆會有點不爽,那是一定的啦~
賺的錢沒收到..又預支了....
不過算一算,既然客人的錢找不開,
乾脆就讓他請客就好了...

网友D:
請問一下如果是三極管 sanyo j485有辦法找到替代的產品嗎??

网友:
找規格接近的P MOSFET都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如果是三極管 sanyo j485有辦法找到替代的產品嗎??

sanyo j485datasheet.pdf (45.89 KB, 下載次數: 71)
最新全世界電晶體代換手冊PDF版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電晶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別辜負了W大一番苦心,最後........
新手上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工三腳貓功力遲遲不敢開張營業......
所以維修物品大多是一些不怕死,不知死活的三五好友送來n_008|
有時間要來玩前些天朋友新台幣100元買來給粗工的ibm伺服器
從沒玩過的玩具

另外,那 ...

happy完了,來去洗香香
猴!!!!
辦事不力喔!!
1/2 抱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