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21F76液晶電視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30):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粗工連(傳說中的<膠>)都還沒搞清楚就完結了n_029|

网友A:
生銹了
不曉得喝了飲料還是喝到了電容爆的漿

网友:
那種膠不就是俗稱巧克力的那種
久了會因受潮而變質, 比較好的是白色的那種膠

而這些膠除了固定以外, 也是防止跳火用的

网友:
這台我碰過好幾台.變壓器很容易脫焊.搖來搖去的.

网友:
這一個power背後了的ic可以用ka3842b替代~~有遇過幾台~~初級端的ic要換
面板是~日立的!!高壓是12v~~in~~12燈~~很不好處裡~~
外面沒替代的~~可以裝2隻6燈的高壓~~但線就要接了~~
在把壞的留下來殺肉~~又可以救好幾台~~

网友:
這樣完修了....................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8699ac23711f0adf03b9hrw8ozofw4zX.gif
原本以為說會有很精彩的....................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707_a003e6fa0d1b4e3fd3afE6skHoTHLTsT.gif
不過那堆膠,之前也都不知道會劣化漏電,看到阿彰大的說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銹了
不曉得喝了飲料還是喝到了電容爆的漿

生銹~~~是那些膠引起的.......

這些膠要是不好好的處理...光是那顆大電容底下的一大片....
而那位置還是高壓...可想而知~~~短路之後有多嚴重...

所以阿~~~~現在遇到這種膠~~~~先刮了再說~~~~
不過~~中在修的那台液晶電視...也是電源通通都是膠....
有的位置...可以讓電源故障讓你完全抓不到問題的.....
害我還把電感給挖壞了....
剛剛在處理背光~因該是完全被整了~~~~
先前的維修者因該都沒發現電源的問題~~直接動刀到背光
引起一連串的維修故障......被動過的東西~~~真的有夠難修~~~
一堆問題

网友:
那以後遇到那各巧克力膠也要全部刮掉才行
還有壞掉的這一牌的電容也超濫的

网友:
超級有震撼敢的  ```維修過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