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畫面會突然消失

楼主(2010-08-30):
各位高手好
目前小弟的螢幕畫面會突然消失之後約5秒吧又恢復
然後間隔幾小時又來一次 請問高手這是哪邊壞掉
修理費用會很高嗎...

网友:
電源板可能性最高...
一般維修費用17~19吋行情大概在800元左右....

网友:
上次在下的PC發生一樣的事,結果兇手是記憶卡.....
用到一半螢幕畫面突然消失,但是電源燈與硬碟燈都正常.
強制關機以後重開不起來.
後來換了RAM就好了.

网友:
以你描述的狀況,電腦也有可能
獨立顯卡查顯卡金手指(拿橡皮擦路一路),合板查記憶體(拿橡皮擦路一路)
或是交叉測試,換一台螢幕或是主機就可以查出真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交叉測試 為顯示卡問題或是LCD問題 再進行下面動作
顯卡故障保內送修 保外 能自己修就動手修 不能 放棄換新
LCD故障 次問題大部分為PI電源一體板 出現爆電容 電晶體 老化 短路 電源控制IC老化

网友:
我也有遇到相同的情形結果是顯卡故障
更換後就正常了

网友:
查一下 PI 電源及檢查一下大電流接點的銲點是否正常..

网友B:
我有遇過AD板上元件虛焊,
造成使用一段時間後就自動斷電,
放一段時間讓機器冷卻後, 又會自動開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過AD板上元件虛焊,
造成使用一段時間後就自動斷電,
放一段時間讓機器冷卻後, 又會自動開啟!!

我贊同大大的說法~~~
有可以是電源板根AD版的接點有錫裂造成的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