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ct-29fn問題請教

楼主(2010-08-30):
有大大遇過 ct-29fn

原本是FBT 肚子跳火(更換新品後) 更換幾顆短路跟漏電的二極體後

開機後 馬上關機 然後又馬上開 又馬上關 b+也跟著變化
猜因該是通病
之前也有看人弄半天 沒有找到
他的基板跟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112/20100809_79b25fff7c2ea2cee139QD26TkxpS3bO.jpg
(引用 huige大大的圖)
大部分相同
沒圖可參考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去檢查呢

9/1 D525 附近的二極體 都拔下測量 因該沒有漏電跟短路的問題(感謝大大的教導)
    發現7805的5v 電壓只有3.9-4.4V 斷開他往影像IC的路 發現回到4.9V 應該是被影像IC吃掉 尋找IC中

网友:
試試看先把yoke拔掉之後再開機
如果不會再跳,那就是FBT報銷了.

网友:
電源變壓器次級圈二級體D525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