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陸購買LCD SKD套件寄回台灣時是否要被抽關稅?

楼主(2010-08-30):
因手上有幾塊殺肉良品面板想組成電視
看看台灣在賣的,好貴~_~
然後再去掏寶網看,對岸的都好便宜,曾和賣家確認過連運價格都比在台灣買划算
可是剛剛熊熊想到一個問題:關稅.
有哪個大大知道這類SKD套件(不含面板)寄來台灣時是否要存關抽稅?如果要稅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手上有幾塊殺肉良品面板想組成電視
看看台灣在賣的,好貴~_~
然後再去掏寶網看,對岸的都好便宜,曾和賣家確認過連運價格都比在台灣買划算
可是剛剛熊熊想到一個問題:關稅.
有哪個大大知道這類SKD套件(不含面板)寄來 ...

電子產品~~~~能不能寄過來才是最大考驗....
只要量~~~不是很大~~~個人使用~就看賣家的能力了~~~~
有的是有辦法寄過來

要是超過標準重量...一定要關稅的...

网友:
我在掏寶買過4.3"的GPS LCD ...真的很麻煩
找了好幾個賣家 .有的有幫我寄送 但是不知為何在集貨站被退 .也有在海關被退的
原因不明

後來有找到一個賣家 用 EMS幫我寄出.....運費相對來說 很貴
一般快遞22Y 那次在賣家協助下40Y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