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TV-L TV-H怎麼用??

楼主(2010-08-31):
有知道的人可以教一下嗎?
謝謝!!
最近買了示波器來玩。都不是上等貨。
不是我有錢一次買二台。有一天花二千買了一台,第二天看到便宜就再買。結果就二台了。
是賣的人以為下面那台是壞的,就買回來想修著玩。我想說二百元修不好也沒關係,沒想到是好的。

補圖:

网友:
可能和 TV 的調校有關..

可否貼上這台示波器的型號及圖, 就很容易看出其作用了..

网友:
那是用在觀測電視訊號用的..............不過我沒用過,不知道。
平常使用,不太會用到它。
http://ccuteal.ccu.edu.tw/ezcatf ... /121/Oscillator.pdf

网友:
Line 的位置是以電源 60Hz 訊號來作同步觸發的基準,要觀測跟市電有關的電路如電源供應器。
TV-V  的位置是觀測整個影像訊號,以電視的垂直同步訊號(59.999Hz)來觸發顯示,與 Line 的開關位置是相同功能。
TV-H 的位置是觀測某個影像圖框訊號(共有30個圖框),以電視的水平同步訊號(15.7KHz)來觸發顯示。

楼主:
謝過kenneth兄的解釋。比我找到的資料還簡單、詳細。
懂了來龍去脈以後會更好弄懂。

1.那示波器的探棒是要勾在哪裡做量測呢?
2.TV是這樣檢測,那CRT也是這樣用嗎?(在我印象中,CRT跟電視好像不一樣)

网友:
..........真想買台 `便宜的來玩玩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過kenneth兄的解釋。比我找到的資料還簡單、詳細。
懂了來龍去脈以後會更好弄懂。

1.那示波器的探棒是要勾在哪裡做量測呢?
2.TV是這樣檢測,那CRT也是這樣用嗎?(在我印象中,CRT跟電視好像不一樣) ...

TV 是指 TV 這種 NTSC / PAL 訊號,電視機或電視盒內都有這種複合信號,要勾在哪裡一時半刻也說不清,請先自行去瞭解電視機的結構有問題再來提問。
有內建調諧器(選台器)的都叫做 TV,電漿螢幕或 LCD 螢幕與 CRT 映像管的都是 TV,沒有內建調諧器的則稱為監視器,全部都有 TV 信號,在這裡 TV 信號 = Video 信號。
可以先去量 AV 端子中的 Video 訊號,就能看到這個成份複雜的複合信號了。

其實不只是 TV 信號要用這個 TV-H 來觀測,任何複雜的數位串流訊號也能用 TV-H 來觀測,如果示波器還有延遲觸發(雙水平)的功能更是如虎添翼。

楼主:
類比影像訊號

(查到的資料,貼出來給大家參考了解一下什麼是「複合信號」。謝謝kenneth大的指引。)

類比影像訊號是由低電壓訊號所構成,內含每組線條的飽和度 (Intensity) 資訊;並整合了時脈資訊之後,可讓顯示裝置與訊號保持於同步狀態。單一水平影像線的訊號,將包含水平同步訊號、後緣 (Back porch)、作動畫素區域 (Active pixel region),與前緣 (Front porch);如下圖所示:
色彩資訊可內含於單色影像訊號 (NTSC 與 PAL 為常見標準格式) 中。Composite video 的色彩訊號則由標準單色訊號 (RS-170 或 CCIR) 所構成,且包含下列元件:

•繫色 (Color burst):位於後緣之上,為提供相位與振幅參考的高頻區域,可用於後續的色彩資訊。
•彩色訊號 (Chroma signal):為實際的色彩資訊。包含 2 組正交分量 (Quadrature component),透過繫色頻率於載波 (Carrier) 之上進行調變。這些元件的相位與振幅,均將決定每個畫素的色彩表現。

影像訊號的另 1 個概念,即為垂直同步 (Vertical sync,VSYNC) 脈波。此為實際於場 (Field) 之間發生的 1 系列脈波,可讓顯示器執行垂直回掃 (Retrace) 並準備掃瞄下 1 個場。每個場 (Field) 之間均有多組線 (Line),且完全不具有 Active video 的影像資訊。某些線條僅包含 HSYNC 脈波,而其他線則包含一系列的等化 (Equalizing) 與 VSYNC 脈波。雖然較新的硬體技術已降低某些額外脈波的使用需要,但是這些脈波均已於早期的廣播電視中定義完成,並已成為標準的一部份。複合的 RS-170 交錯訊號即如下所示,並包含 VSYNC 脈波。經過簡化之後,6-line 幀像即如下圖所示:

下圖為真實的NTSC圖:

网友A:
1:30有【示波器的教學】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zMzIxM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有【示波器的教學】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zMzIxMg==.html

又慢又囉嗦,不如版上Wish大寫的示波器教學好。
Wish大寫的示波器教學我看了一、二遍就會了。問這個TV-L TV-H是因為看遍很多文件都沒有人提。

改天我把自己學的東西整理一下補上來,希望能成為該示波器教學的第七篇。

网友:
示波器跟電表一樣,沒去用就不會用,常常用就很會用。
第一次看教學說明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多量一些不同的訊號,操作幾次自然就會了。

二手類比示波器現在很便宜,有心想學電子的人ㄧ定要去弄一台來玩。

楼主:
當初就是因為電表看不到訊號而感到困擾。看得到訊號就可以証明某部分動作是否正常。
本來想說買一台40Mhz的來用就好了。沒想到如同有人提過的,日本生產的示波器很多都是為了產線用的。有時候下面還有一片鐵板,把它拆下來就很方便維修。結果一看,真的是這樣耶!
產線用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有些功能不必有!

後來買到的這台20MHZ的才有延遲觸發。看來留兩台用是缺一不可了。

网友:
示波器以用途來分有產線用、研發用與實驗室用的。

產線用功能少、性能差、耗電低、價錢便宜。
研發用功能多、性能穩,大多是美系的天下。
實驗室用多為模組化設計、性能優秀、價格高不可攀。

网友A:
示波器跟電表一樣,沒去用就不會用,常常用就很會用。
第一次看教學說明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多量一些不同的訊號,操作幾次自然就會了。

二手類比示波器現在很便宜,有心想學電子的人ㄧ定要去弄一台來玩。

我是很想玩。。。但是CRT陰極射管的銀幕【不敢使用~眼睛會很累】。。。
不知 有沒有網友能不能【改成 LCD螢幕的輸出】《--》ps:我知道需要轉換程式。。。因為訊號【LCD】【CRT】一定不一樣

ps:回應樓下
希望台灣有廠商能做出來。。。多做一個螢幕的VGA插針接孔或DVI接孔
《---》
因為我有5臺筆電。。。我測試過可以外接螢幕。。。等於一台筆電有兩臺【LCD】<-->一個是外接【一個是內建的】《--》那個好像VGA接孔~好像是如果筆電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想玩。。。但是CRT陰極射管的銀幕【不敢使用~眼睛會很累】。。。
不知 有沒有網友能不能【改成 LCD螢幕的輸出】《--》ps:我知道需要轉換程式。。。因為訊號【LCD】【CRT】一定不一樣 ...

那你只有去找數位式示波器,二手的也不算便宜乾脆買國產新品。
但 LCD 相對上比較短命,老數位示波器都有 LCD 退化的問題因為當時的面板技術還不好,但是體積小便利攜帶與能夠儲存是其最大優點。
我最用不慣的是常常會看不到高頻率的短暫信號,會抓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買到的這台20MHZ的才有延遲觸發。看來留兩台用是缺一不可了。

這台也是沒有延遲觸發,要有雙層的水平旋鈕與一個有刻度的金屬十轉旋鈕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也是沒有延遲觸發,要有雙層的水平旋鈕與一個有刻度的金屬十轉旋鈕才是。

靠近螢幕的那個中間旋鈕名稱是B Time/Div下面有寫「Dealy Time Position」,這個不是嗎?
(中間右邊旋鈕旁邊那個是A Time/Div)

我拉水平10X之後可以看到兩個波,其中一個是前面的細部變化。
至於B Time/Div轉了又轉,還看不出其作用。

我後來把40Mhz的拿出來,接上訊號產生器以後,調到3Mhz發覺40Mhz好像沒有比這台20Mhz的高明多少。
為什麼呢?因為這台20MMhz的有水平放大的功能,而那台40Mhz的沒有。
40Mhz這台就是看波形而已。

40Mhz是那台僅有的唯一長處而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螢幕的那個中間旋鈕名稱是B Time/Div下面有寫「Dealy Time Position」,這個不是嗎?
(中間右邊旋鈕旁邊那個是A Time/Div)

我拉水平10X之後可以看到兩個波,其中一個是前面的細部變化。
至於B Time/Div轉了又轉,還看不 ...

我竟然眼花沒看到,我只有看第三張的放大圖,沒看到它有獨立 B 水平旋鈕。

网友:
TV-V 及 TV-H 基本上是示波器內置水平及垂直同步分離及利用作為觸發訊號, 有利作為鎖定複合視頻訊號, Line 是用電源相位觸發但不等於 TV-V,  視頻訊號可能來自任何地方而两地電源相位並非一定同步, 有两組 TIMEBASE 的應該叫延遲掃描不叫延遲觸發, 圖中上面的波形正是下面波形的高亮度部份正是 "A" 掃描開始後延遲一段時間 "B" 才開始掃描的結果.

网友:
msc 兄補充的好!延遲觸發與延遲掃描是不同的旋鈕與功能,正常而言有延遲掃描的應該有延遲觸發(B  trigger),而這台 40MHz 就沒看到。

在 NTSC 系統上因為垂直同步信號與 60Hz 市電非常接近,有些示波器又沒有獨立的 TV-V 觸發功能,這時就能用 Line 觸發來取代。

這些差異就是產線用與研發用的不同,基本的功能玩會了就能夠進級使用 msc 兄用的這ㄧ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