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T-260 歌林液晶電視半邊變黑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3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主人是不是得罪人後被亂接線

沒焊接就這樣裝上去
可能想說修好再焊
修不好就算啦

网友A:
那條線真的滿奇怪的. 不知道那是什麼作用
該不會是訊號接地吧?

話說, 我的頭推被雷大佔走了   我不依~我不依~我不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線真的滿奇怪的. 不知道那是什麼作用
該不會是訊號接地吧?

話說, 我的頭推被雷大佔走了   我不依~我不依~我不依~

恩~~~我在對岸有發相同的帖...還沒有人回應~~你可以去佔第一個...不過內容~~最好跟我的帖相關...
水帖~~會被封帳號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報告笑到肚子痛我本來也猜是燈管可是看到這摸多人經手我就先軟一半還好你找出問題 我猜應該接上線
造成某部分問題短路才會這樣那電將搞定了嗎

网友:
單純一條地線的那條,接上去沒關係,那是為了要共地強化。
但另外一組,黃黑線,看了好久,看不出一個所以然,連過去的線,一條是接地沒錯,另一條...........感覺像電源,又感覺像是信號。
我猜測,另外那一條,可能是控制on/off線,額外使用功能,面板關閉掃描顯示了(沒送畫面進去),也順便把背光關掉,除非跑出線路,對照datasheet,或許就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笑到肚子痛我本來也猜是燈管可是看到這摸多人經手我就先軟一半還好你找出問題 我猜應該接上線
造成某部分問題短路才會這樣那電將搞定了嗎 ...

電漿那台我這幾天會在燒機測試~~若沒問題就完全解決你朋友這兩台的問題了

不過~~這台還真難賺...電源版有問題難處理就算了....居然還來各整死人的異常....
在他那邊也是跟他說...不是燈管就是高壓版.....
萬萬沒想到居然是在T-CON跟高壓版之間出了問題.....
我還沒完全找出問題的時候~~我還打電話問他要不要修...
一開始就先看到電源版問題一堆了..就跟他講電源跟高壓版有問題....
他說要修我才開是對這台動手術的.....

网友:
會不會是有漏電阿n_135|
拆了這麼多的螺絲.發現不是面板問題.要換成我.我可能會弄斷好幾根燈管n_112|

网友:
這個例子真精彩。
還看到被亂修成這樣。。。。用電阻已經很離譜了,居然連焊接都不焊。
前幾天我拿到一顆ST-350BKV的POWER,也是被亂修。(說不定是痞酷網的信徒)
焊得一球一球圓圓的。

本來想不修了,殺肉也好。本來這顆就是打算把大電扇拆來裝在另一顆ST-350BKV上用。
後來修一修,知道壞了兩三個地方,剩下5VSB過高的問題。

想拿示波器看波形,用示波器跟電表抓抓看。到時再來貼文。

网友D:
對了,突然想到。

前一陣子我發一個Power的維修文,有提到把OVP電路板拔掉,POWER就正常那一件事。
或許這個功用跟那個OVP板一樣。

並不是這個OVP板壞掉,而是主板上跟這個OVP連接的其他電路壞掉。
主板上的相關電路短路,所以OVP子板拔掉以後,保護電路無效但也解除短路現象了。

感覺很像一樣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了,突然想到。

前一陣子我發一個Power的維修文,有提到把OVP電路板拔掉,POWER就正常那一件事。
或許這個功用跟那個OVP板一樣。

並不是這個OVP板壞掉,而是主板上跟這個OVP連接的其他電路壞掉。
主板上的相關電路短路,所 ...

不知道耶......

不過...這篇文章到目前為止快有3百人觀看....居然沒有人提出看法與觀點....
也沒有人有辦法解決我的疑惑.....更沒有人會去玩....大家來找碴.......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對岸那邊我也有去看..................但我沒在那邊留言。

找碴..........我看了老半天,還看不出電感斷在哪裡.....
那組黃黑線,剛剛看了一下那顆chip,不是電源管理晶片,而是一顆PLD。(如果型號沒看錯的話,應該是,我看到的型號是LC4064V),若真是PLD,那就是邏輯判斷,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懷疑的是,高壓板那邊,線是從哪拉出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岸那邊我也有去看..................但我沒在那邊留言。

找碴..........我看了老半天,還看不出電感斷在哪裡.....
拿組黃黑線,剛剛看了一下那顆chip,不是電源管理晶片,而是一顆PLD。(如果型號沒看錯的話,應該是,我 ...

阿知~~我也懶的拆了~~~
不過....既然大家找不到...那代表..以後有人學我玩刮刮樂...以後會出現更多的故障電源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挖斷的電感??
是這兩顆嗎?
只有看到這裡不太一樣

中間是粗導線穿過去嗎?比流器??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超級細心的維修過程  小弟  收藏

网友:
最怕拆面板了,能不拆就不拆
怕拆了傷了面板、或斷了燈管

難道那條線是漏電回授用的n_064|
前幾個接手的人,要是知道是那條線的問題,
會不會當下鳥掉n_018|

网友I:
這樣算完修? 總覺得沒解決問題,很有可能把問題留給下一人, 萬一那兩條線是某 feedback signal,
現把它去掉, 日後難保造成災情擴大,留下研究或自用可,送回客戶手中,交差了事,心理應毛毛的,個人
淺見,冒犯之處...

网友:
前面一個修的人才可怕咧~~~

保護電路拿掉好或不好,很難說。
說不定雜牌、便宜貨就沒有這種保護電路,大家也不用得很高興!?
(跟POWER一樣,好的POWER保護一大堆。爛的POWER也還不是一大堆人用,就不肯買好的。)

維修就是在增長產品的殘餘價值。搞不好這樣還是用了一、二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挖斷的電感??
是這兩顆嗎?
只有看到這裡不太一樣

中間是粗導線穿過去嗎?比流器??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你頭像的那相機是專門在找這些小地方的嗎???
居然被你發現了....那線~~夠細吧...一字的~~~下去之後~~~直接斷給你看....

引用 网友I:
這樣算完修? 總覺得沒解決問題,很有可能把問題留給下一人, 萬一那兩條線是某 feedback signal,
現把它去掉, 日後難保造成災情擴大,留下研究或自用可,送回客戶手中,交差了事,心理應毛毛的,個人
淺見,冒犯之處... ...

請你去拆拆友達的面板....我最後發現~~這條~~可有可無.....
我正在修一台32吋的~~那台是高壓版故障~~但是設計上差沒多少
但是~~~那一台它卻是直接把那組線給移除...連零件都沒有上....
我檢查這台的線路之後~~~才發現它的用途....
它是用來控制T-CON的自動背光控制~~~並不是用來保護的.......
難怪有的高壓版~~有那些線路~上面沒有零件~~~

但這只是我的判斷.....正確功能~~還是得要知道的人才能了解用途~~
畢竟~這組線~~~可有可無~~~

PS:可以請你幫我查那條線的用途嘛???不然你如何確認那條線的用途???
feedback signal這是什麼??我不懂耶??可以解說一下嘛??我英文程度很差..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feedback signal這是什麼??

中譯為回授信號
其作用應該就是把某個地方的信號給回授藉以控制您前述所提到之TCON背光控制
.
話說回來我才想到,之前拆過一台NEOKA(奇美OEM)的30吋LCD(奇美面板),那條線的地方也是沒在接的...

网友(2011-01-19):
太精彩了!拍拍手!

网友:
這機型我有修過高壓板.
但我遇到的那塊板沒有這條TCON<--->INVERTER 線.
所以高壓板修完就交差.
算是我運氣好~ 不是拿到這個版本的!
不然這個故障點還真難找.

网友:
技術高超太厲害了

网友:
太精彩了!拍拍手
技術高超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