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電腦控制-電風扇 不轉(有不知名元件...)

楼主(2010-08-31):
這台電風扇不急用! 所以小弟想自己DIY修修看!
問題是,下面控制面板燈號有亮且完全正常(只有一個元件小弟不會測試)... 但是電風一樣不轉
拆開後,量測馬達的線圈! 沒有問題
但是卻看到一個不知名的元件! 不知道如何測量!

首先先給大家看控制板
▲目測無燒毀 或是爆電容

▲近拍

請大大們教導小弟,謝謝!!

▲控制板上面有個元件,上面編號是寫131-G WT-67 這顆小弟找不到Datasheet...  難道是小弟有看錯??

接下來就是這就是不知名元件
是在馬達上(AC進入連接 它!),且被防熱套管包住
小弟拆開後依然看不懂,可以請大大告知一下! 這是什麼嗎? 如何測量?

网友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LIPS/BT131-600.html

電路板上的是顆小型TRIAC。

下圖為溫度保險絲,在過溫度(115度)及過電流(2A)會燒斷,直接用歐姆檔確認有無導通。

网友:
港都狼仔大大:
果然厲害~~~電路板上的這顆小型TRIAC一下子即認出來....
cools0607不知你住那裡,如果是台南人要去民族路最大間的電子材料行,但好像沒有相同規格只有BT134..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HILIPS/BT134.html

网友B:
你的情況風扇不會轉, 先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那個溫度保險絲, 正常狀況下應該是導通的(類似短路, 電阻值很低)..

還有一個問題請你確認一下, 風扇不會轉, 是否為軸心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況風扇不會轉, 先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那個溫度保險絲, 正常狀況下應該是導通的(類似短路, 電阻值很低)..

還有一個問題請你確認一下, 風扇不會轉, 是否為軸心卡住了?  ...

軸心無被卡住
但是保險絲 用逼逼檔量測不導通...
看起來應該是保險司燒掉了

等雨停,我在去買支保險絲回來試試看
只不過, 保險絲會斷
代表內部線圈有互相阿斯嗎?
還是說運轉太久達高溫導致保險絲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況風扇不會轉, 先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一下那個溫度保險絲, 正常狀況下應該是導通的(類似短路, 電阻值很低)..

還有一個問題請你確認一下, 風扇不會轉, 是否為軸心卡住了?  ...

軸心正常無被卡住!
只有通電!
但是馬達不會動(連陣動都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LIPS/BT131-600.html

電路板上的是顆小型TRIAC。

下圖為溫度保險絲,在過溫度(115度)及過電流(2A)會燒斷,直接用歐姆檔確認有無導通。 ...

大大您好:
小弟是第一次看到TRIAC
並有去找相關資料
但是小弟有疑惑
這種是有點像交流電的二極體
那我如何測量有無壞掉呢?
請教一下大大,謝謝!

楼主:
在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如果用普通圓筒型保險絲代替那個保險絲OK嗎?

网友C:
那個是電流大會燒毀的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是溫度高會燒毀,不一樣

先用導線連接溫度保險絲所在部分
看風扇是否正常了

換溫度保險絲要注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A2%A8%E6%89%87

网友D:
引用 楼主:

軸心無被卡住
但是保險絲 用逼逼檔量測不導通...
看起來應該是保險司燒掉了

等雨停,我在去買支保險絲回來試試看
只不過, 保險絲會斷
代表內部線圈有互相阿斯嗎?
還是說運轉太久達高溫導致保險絲開路? ...

溫度保險絲燒斷,請將馬達電容一併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小弟是第一次看到TRIAC
並有去找相關資料
但是小弟有疑惑
這種是有點像交流電的二極體
那我如何測量有無壞掉呢?
請教一下大大,謝謝! ...

TRIAC測量法,需使用指針三用表,轉到歐姆檔X1,紅黑棒分別接在T1與T2,此時應為高阻抗(指針不偏轉),在探棒維持接觸下用黑棒或紅棒碰一下G,若阻值降低表示TRIAC正常,探棒脫開T1/T2其中一端後再接回去,應恢復高阻抗狀態。

若您確定保險已經損壞,則同時三個風速的TRIAC都故障的機率應較低,可以先嘗試更換正常的保險後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是電流大會燒毀的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是溫度高會燒毀,不一樣

先用導線連接溫度保險絲所在部分
看風扇是否正常了

換溫度保險絲要注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ight=%E9%9B%BB%E9%A ...

感謝大大提醒! 小弟一樣悃好後,用熱融膠去黏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保險絲燒斷,請將馬達電容一併更換

大大,電容是這個對吧? (這個的作用是??)

請問一下更換這個,有無需要注意正負極性或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測量法,需使用指針三用表,轉到歐姆檔X1,紅黑棒分別接在T1與T2,此時應為高阻抗(指針不偏轉),在探棒維持接觸下用黑棒或紅棒碰一下G,若阻值降低表示TRIAC正常,探棒脫開T1/T2其中一端後再接回去,應恢復高阻抗狀態。

若您 ...

恩! 感謝大大,小弟等有空再去買保險絲,先更換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電容是這個對吧? (這個的作用是??)

請問一下更換這個,有無需要注意正負極性或是什麼問題?

運轉電容無極性容量和耐壓一樣即可

网友:
怪了~~最近的麼一堆人在問電風扇的電容???
有必要去新手區在教育了~~~~~

要不然修壞了還沒關西~~~修出火花~~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 小弟一樣悃好後,用熱融膠去黏好了! 這樣比較保險

偶的意思是
如果手邊還沒買保險絲
又想要測試的話
直接給他導通
短時間使用
沒保險絲還沒關係
因為溫度還不至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的意思是
如果手邊還沒買保險絲
又想要測試的話
直接給他導通
短時間使用
沒保險絲還沒關係
因為溫度還不至於太高...

謝謝大大,但基於安全性! 小弟還是等保險絲買來再上工好了!
就的保險絲確定斷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建議你先確定一下 , 這些電路是否有短路情形 !!

購買保險絲要先多買幾顆備用 !!

維修可先用一般 2A 的保險絲代用 !!

等你正式修好了在換回原來的規格 !!

楼主:
感謝大大! 今天購買保險絲 聽從 tsao0427大大建議   並把AC啟動電容 一併更換掉,現在電風正常啟動了!!   謝謝各位大大!

但小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台電風扇! 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馬達運轉一下就很燙....
電錶也量過,馬達線圈無互相阿絲的現象...
想請問一下這難道也是因為AC啟動電容壽命已盡造成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今天購買保險絲 聽從 tsao0427大大建議   並把AC啟動電容 一併更換掉,現在電風正常啟動了!!   謝謝各位大大!

但小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台電風扇! 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馬達運轉一下就很燙....
電錶 ...

會不會有翁翁聲,電容故障症狀是有翁翁聲但不轉(缺轉矩),用手動一下葉片才慢慢轉
馬達運轉一下就很燙大多是因為軸承磨損或漆包線破皮部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有翁翁聲,電容故障症狀是有翁翁聲但不轉(缺轉矩),用手動一下葉片才慢慢轉
馬達運轉一下就很燙大多是因為軸承磨損或漆包線破皮部分短路 ...

風扇無嗡嗡聲
啟動時也很順! 無需用手轉
倒是啟動電容部份
小弟有拆開看  好像找不到啟動電容耶
難道這種電扇無須啟動電容??

齒輪箱內也有捕黃油進入! 應該不至於這邊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啟動電容部份
小弟有拆開看  好像找不到啟動電容耶
難道這種電扇無須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有時藏在切換風速的開關附近
譬如切換風速的開關在塑膠立柱那兒
把塑膠立柱拆開就看到啦

网友G:
終於看到完整的照片了~~通常~~溫度保險絲燒掉~~會連帶一組線圈燒毀...

剛剛看了照片...上方的線圈已經明顯變色了那一相的線圈已經異常了...
才會造成轉速過慢還有異常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終於看到完整的照片了~~通常~~溫度保險絲燒掉~~會連帶一組線圈燒毀...

剛剛看了照片...上方的線圈已經明顯變色了那一相的線圈已經異常了...
才會造成轉速過慢還有異常聲音..... ...

那請問一下大大,這樣的話
是要如何處理? 先用電錶良看線圈有無互相阿斯??
若是無阿斯,而是同相內線圈 互相 阿斯呢! 這樣也會造成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終於看到完整的照片了~~通常~~溫度保險絲燒掉~~會連帶一組線圈燒毀...

剛剛看了照片...上方的線圈已經明顯變色了那一相的線圈已經異常了...
才會造成轉速過慢還有異常聲音..... ...

shunxing 大指的應該是以下紅點處吧..

我也很好奇, 碰到這種情況, 是否只有重繞線圈一途?

TH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unxing 大指的應該是以下紅點處吧..

我也很好奇, 碰到這種情況, 是否只有重繞線圈一途?

THKS..

就小弟所知大多整個線圈換掉,一般的馬達行不做這種小咖的,大多繞動力馬達線圈

网友:
遇到馬達線圈損毀,是不去修了,不合效益,除非找到殺肉的來換。

楼主:
小弟想說 死馬當活馬醫(有測試過! 線圈各相無阿斯...)
把它的各相漆包線 和 各相電源 重新上錫後,並且把啟動電容換掉
但依然會燙燙的(但溫度有降低一點!)
目前還依然在使用中! 想問問看大大們
如果不管他 繼續使用! 會怎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unxing 大指的應該是以下紅點處吧..

我也很好奇, 碰到這種情況, 是否只有重繞線圈一途?

THKS..

小弟有看過! 但是那相線圈都同樣顏色! 難道是線圈都是整個燒掉???
但看起來 很像 原本就那種顏色...

网友:
馬達會燙手摸不燙手(60度C以下)運轉正常,當溫度持續上升最終燒燬保險絲,此馬達最好不要用(避免發生火災危險),可至資源回收廠買個換較經濟安全.

网友:
我現在才看到.....
那顏色已經不對了...
通常線圈的顏色都是一樣的顏色..金色的....
要是線圈有變成咖啡色或是已經跟原本的顏色變的比較深...
那這組線圈已經嚴重異常了...會造成電流通過的時候與其他線圈不對稱..
這時就會造成馬達運轉不順還會發出怪聲....
遇到這情形~~~馬達可以拆了...因為已經沒用了....買新的比繞線圈還便宜...
繞線圈的工錢都要1千多...就算人家要做你要付錢給他嗎?
這也是為何小馬達沒人要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