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痞酷網中使用 Google Chrome 的問題..

楼主(2010-08-31):
原先我是使用 Firefox 的, 唯一不滿的地方就是速度真的有些慢..

我還是用 UBUNTU 作業系統的, 在 Windows 中我想會更慢..

這兩天使用了 Google Chrome, 速度真的很快, 一些功能也讓人很驚艷.. 在加了一些 Plugins 及 Extensions 後, 已取代了原先的 Firefox..

但也許是 Discuz! JavaScript 的問題,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在回覆短消息時, 會有個自動回到原處的功能, 在 Chrome 中並不會直接回返, 還得按一下回到原處才可行..

雖然不是大問題, 但總有些不便..

所以想請教有使用 Google Chrome 的網友們, 是否有同樣情況..

我所使用的 Chrome 版本是 5.0.375.127.. THKS..

网友:
小弟我在Win7跑Chrome,也是有這樣的問題。Chrome本身,還一直有很多相容性問題。
不只在短消息有問題,連帶登入帳號也有這樣問題。
最新的DX X1,也是還有相容問題,像下面這篇,也是一個案例。
http://www.discuz.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5336

Chrome的速度,目前看起來,還沒有瀏覽器能與之相比,但就差這相容性問題,還無法廣為推廣。大家還是習慣用火狐或是I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s10274chen 大撥冗測試..

一般這類功能有兩種寫法, 一是使用 html, 二是用 javascript 寫法..

我再研究一下, 看看問題出在那..

我在其它網站都沒此問題.. 非使用 discuz! 架的..

另外, 個人覺得(純個人想法) discuz! 很多都是以 IE 為開發依據(看其打包的檔案就了解了).. 對其它瀏覽器的測試可能差了些..

Google Chrome 目前使用者雖然還不是很多, 但也算是第三名(僅次於 IE 及 Firefox).. 加上有Google  在背後支持, 其接受度及使用者我想會愈來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emaker大不客氣,其實是看到您這篇小弟我才裝了Google Chrome 去試看看。
妹妹的電腦有裝,但忘記之前用Google Chrome有沒有問題,加上最近Google Chrome 有改版,索性裝起來試看看,沒想到速度好快。
康盛這套論壇程式,好像用javascript與PHP去搭配的。
好多程式大家朝微軟架構去開發................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s10274chen 大, 還特地重新安裝 Chrome 測試.. 真的是太謝謝了..

我測試了一下可能問題就出在:

discuz! 的轉向寫法不是使用 JavaScript 寫的, 而是單純的使用 HTML 的寫法, 如以下: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3 url=index.php">

這不是標準的 W3C 寫法, 正確的 coding 是: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3; url=index.php">

也就是在 url 前應有個分號(;), 就可避免這個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就差那麼一個小分號,不同瀏覽器就有不同結果。
或許是容錯性吧?其他瀏覽器對於語法的檢查比較放鬆,但Chrome就檢查較嚴.........

這想起之前學JSP,老師也有談到說,有些html語法,會有不同寫法,可說像是偷懶,但也可以說,久了將錯就錯,會有一些「偷工減料」的寫法了。

网友:
對於 Chrome 強的地方. 可以在這個網站看得出來

街景 MV

輸入你所在的城市或地址 (需有街景服務)

在不同的瀏覽器就可以看出差異是在那邊... Speed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