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wsonic 703b畫面有一條橫線亂跳[己決解

楼主(2010-08-31):
外瞉拆下來了,謝謝大大
-----------------------------
故障狀況:畫面調成全白,會有一條寛線"在不固定位置"亂條約0.5幾秒又不見,不定時亂跳

測試:1.圖1裡面的AD板最右下,有一個穩壓IC是1117-18,我測中間那支腳是3.1V,這樣代表這顆壞了嗎

處理方法:換1117-18測ok

网友:
確定都沒螺絲後就從底部慢慢刷。
如覺得不好用可以用小一字起稍稍破壞來拆!

网友:
周圍採卡榫固定,小心撬開就可以。

网友:
1117-18輸出應該是1.8V,
量到3.1V, 我想應該是壞了!!

网友(2011-04-06):
恭喜大大,,,,,,,完修
請教大大  如何查到的 , 教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