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供應器內 "隔片" 的問題..

楼主(2010-08-31):
在狼大發的這篇文章中, 我有個懸之已久的問題請益..

Sorry, 借用一下狼大的圖.. 就是在紅點的地方有片 "隔片"(我不知該如何正確稱呼它).. 這類隔片是否為特殊使用, 例如耐熱; 高絕緣度.. 是否有替代品..

THKS..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0297&highlight=

网友:
若溫度不高,使用一般厚塑膠片就可以。
不過開關晶體與散熱片間的絕緣導熱片/套,就一定要用正規品。

网友:
這種東西拆廢POWER的下面應該有一堆,不會找不到吧!
(可別像塑膠就拿下去墊,像賽路洛就易燃)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應..

我不一定用在電源供應器上.. 有時會用在其它電子產品.. size 可能到 30 X 30 CM..

所以.. 想請教一下, 到那里可買到這類適用的產品.. 就好像狼大所言的 "正規品"..

网友A:
這個我們叫  MYLAR.PET    麥拉片,網路上查一下應該有很多供應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們叫  MYLAR.PET    麥拉片,網路上查一下應該有很多供應商吧

感謝, 確實就是這個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