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色鳥 VA902

楼主(2010-08-31):
閃一下就無畫面
換了9977GM和9932G 和電容都無效
燈管測試正常
有外加高壓板 可以但會先一秒白屏
客人會覺得怪怪的
也有補焊高壓部分
還是一樣
目前有2台都是這樣

改公板要有負觸發電路
有人可以提供電路圖嗎

网友:
有沒有確認過燈管呢?
另外建議全板補焊,尤其是高壓電路位置。

网友:
建議這位大大!

看看是不是電源的部分有問題?
若真要改高壓公板,可能會因電流不足導致燒機N小時後,會有間歇性的面板不亮,建議你努力的將原板修好!才是上上之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閃一下 無畫面 簡測試燈管  再來檢修 PI板 高壓迴路 有物件假焊 或爆焊

网友:
建議照狼大指示進行,小弟上次修一台就是燈管並聯焊點裂開,症狀跟樓主一樣

网友:
這台va902通常只要換電容或全板補焊就有9成修復機會,另一成是甚麼呢?

一.   高壓線圈阻值變大------- 這時就要改高壓公板,不用其他電路,改完後會先白屏後正常(偷吃步)
        舊文有討論請找找...

二.   面板有局部花屏或黑屏,這時要更換所有小電容並加焊右邊那2顆大ic.....

依樓主狀況來說,應把故障範圍放在高壓部分,理應先檢查高壓線圈或燈管...

网友(2011-09-19):
了!謝謝各位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