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滿好的」電路主動元件的損壞分析與對策

楼主(2010-08-31):
出處:
http://tw.myblog.yahoo.com/weng3 ... 6&l=f&fid=9

IC積體電路與電晶體等半導體的損壞,其實都提供了隱藏的資訊,如果能加以深入分析,有很大的機會能夠發現原因,並用以採取正確有效的對策。

IC積體電路的損壞,先確認電源電壓供應正常,各腳位的偏壓電阻阻值無誤。接著找尋直流電壓嚴重異常的腳位,此時需注意由於其內部為DC交連方式,某一腳位元的嚴重異常也會造成其他腳位的微量異常。找到異常腳位後,移除電源,以三用電錶電阻檔測量該腳位的對地或對電源腳位的阻抗特性。如果阻抗過高異常,即為該腳位因承受異常過高電位而損壞。反之,如果阻抗過低異常,即為該腳位因承受異常過高負電位而損壞。

不良的產生有可能是來自靜電,或是電源開啟及關閉時,由於電路上大容量電容器的充放電,使該腳位瞬間對電源或地電位異常,因而擊穿其內部元件。一般對策方法為阻抗過低異常者,該腳位對地加並逆向保護二極體,阻抗過高異常者,該腳位對電源加並順向保護二極體。

至於電晶體的損壞,由於只有三個腳位,應該比較容易分析原因。測試方法則與前面所述相同,但是其結果與電晶體的功率高低有關。一般而言,小功率的電晶體,如果因為負載功率不足而燒毀,會使E,B,C各腳位元均為開路狀態。 如果因電壓過高損壞,尤其是C腳,會使C E 或 C B腳位間成為短路低阻抗狀態。如果是E B腳位元間為短路低阻抗狀態,應該是B腳位輸入端,過高的負電位所致。如果是E B腳位元間為開路高阻抗狀態,應該是B腳位輸入端,過高的正電位所致。這兩種情形除非是偏壓電阻錯誤,應該是高波幅的脈波信號經直流隔離電容後,產生過量的充放電脈波所造成。至於大功率電晶體,如果因為負載功率不足而燒毀,則是E, C腳位元為短路狀態,E, B腳位元卻為開路狀態。

网友:
電路主動元件的損壞分析與對策
這篇文張和網頁剛剛看了一些 還沒有完全讀完

网友(2010-12-23):
受用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3-04):
有點看無~但還是謝謝

网友:
抱歉~~功力不過需要閉關研究.^^總有一天會.....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稍微懂一點
進步中

网友:
感謝分享,獲益良多 又學到了

网友(2011-05-06):
謝謝 分享了一般常態電晶體損壞的原因及防護對策

网友:
在網頁中 ,有更多的的文章可以研讀!

http://tw.myblog.yahoo.com/weng3309/profile
誰是老翁--------電子老師傅Philippe Weng簡介

補充內容 (2011-5-7 06:02 AM):
液晶電路的對策---圖像水紋干擾
http://tw.myblog.yahoo.com/weng3309/article?mid=238&sc=1#1405
看這一篇,才知道也可用示波器快速檢修LCD波紋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