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滿好的」為何電路Fuse會燒斷

楼主(2010-08-31):
出處:
http://tw.myblog.yahoo.com/weng3 ... 4&l=f&fid=9

即使整個電路的耗電不過是1 Amp., 但是裝上了 2 A mp的Slow-blow fuse, 在電源開啟時,還是經常發生燒斷的現象。如果再換上更大電流量的Fuse, 又怕失去應有的短路保護作用。其實處理方法很簡單,只要把Fuse的位置移到濾波電容後方,就把問題解決了。

原因是在機器供電時,電容器在上電瞬間,是由短路狀態開始逐漸充電到滿額電壓,電容器容量越大,則充電的時間越久,也就是短路時間較長。如果電容器的品質較好,反而因D值越低,有效內阻較小,則瞬間衝擊電流越大,更容易燒毀Fuse。即使Fuse短時間沒問題,但也可能因為長期連續衝擊,造成使用的信賴度問題。

同樣的情形是電路上,橋式整流器的每個二極體,都會有一個小電容器並聯。它的目的是在後端大電解電容在充電短路時,也同時產生瞬間短路,藉以保護整流器二極體,避免其受到衝擊損壞。雖然小電容器短時間內就會充飽電壓,但是已經可以讓二極體,有效避開衝擊電流的瞬間高峰值。

网友:
把保險絲放在濾波電容後面??
不怕死的就照著做吧
哪家廠商做的電容敢保證
電容故障時,一定不會形成短路狀態

很多電源供應器在AC輸入端的保險絲後面
都會加裝一個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溫度越高組抗越低)
就是為了避免"突入電流"過大

高檔的電源系統會以限流方式先行充電
再切換成直接BY PASS
以減少熱敏電阻的無效功率損失

楼主:
有寫錯嗎?這我不知道。

但此部落格版主經驗頗豐。

网友:
這或許是一種解決的方法 , 但是他會造成另一個問題 !!

所以才會有 [慢熔保險絲] 的出現 , 可以瞬間承受較高的電流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的過於直接了當
讓你受傷了sorry
希望不會抹滅你分享文章的心情

你轉貼的那個部落格,我沒有看其他文章
針對本帖來說
確實是沒有人會把FUSE裝在濾波電容後面
仲觀所有的電路設計,也沒有廠商敢這麼作

网友:
把Fuse的位置移到濾波電容後方, 也就是在橋式整流之後,
可是在AC電源進入到濾波電容之間, 可能還有變壓器(AC110轉 24V或12V)及 橋式整流,
廠商可不感保證這中間的零件不會壞,萬一剛好壞Fuse的位置之前可問題更多.

网友(2011-08-17):
一般來說 傳統的電源供應器,像火腿族在用的那種,消耗功率很大,橋整發熱很高,不同於現在交換式電源,有注意到的大大都會看到,橋整都鎖在散熱片上,橋整又有個壞處,過熱後會擊穿,你把保險絲往後移,就保佑家理牆壁內的開關先跳掉,不然等著上新聞火燒房子

网友:
正在吸收中 ......暈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