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GA-8TRS350MT 安裝內建顯卡驅動有問題

楼主(2010-08-31):
小弟有一塊主機板
PS:小弟先聲明! 小弟的POWER 以及 CPU 和 記憶體 都確定是正常好的!
這台的問題比較奇怪!
首先小弟有用接點清潔劑把記憶體插槽以及各插槽都噴過! 並且用空氣灌把清潔液體噴出來
所以,應該可以排除插槽接觸問題 並且 (肉眼觀察,無爆電容)

想說上電重灌,結果出現這個畫面

(因為小弟插2條記憶體,想說! 會是相衝嘛? 所以拔除一條後),可以正常重灌並進入OS
但是
正當小弟灌驅動程式時
出現下列畫面(小弟查過是顯卡部份驅動安裝有問題),並在OS內,只要安裝顯卡驅動就會發生下列當機畫面... PS:確認驅動程式OK的! 別台電腦可以灌

如果是一般外接式顯卡,很可能就是顯卡上記憶體或是晶片有問題
不過這是內顯,share記憶體的!
所以難道是記憶體附近的電路有問題?
後來小弟爬文後,發現某位大大之前有發文 也是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大家建議是把整合橋晶片重新焊(但我這塊主機板上,有2塊晶片... 好像也非整合橋... )
但是小弟沒熱風槍...
把它列入最下策的辦法
想說! 先請大大門觀看一下...! 如真的需要用到熱風槍! 小弟在想辦法

下列式主機板照片
▲肉眼觀察,無爆電容

▲感覺這個好像是顯卡晶片.... 但又像南橋晶片   PS:印象中478那時還沒整合橋出現...

▲ 附近電路

▲記憶體插槽附近的電路

▲ 近拍

网友A:
這片主板是使用 ATI 的晶片組的.. 詳細規格可看技嘉相關說明:

http://www.gigabyte.com.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1822#sp

另外, 有沒想到可能是硬碟問題..

网友B:
第一個藍畫面 , 一般有這樣畫面 , 通常是硬體的問題 !!

第二個藍畫面  , 一般有這樣畫面 , 通常是驅動的問題 !!

二樓上說的也無不可能 !! 個人遇過 記憶體問題 , 需要用記憶體測試軟體測了好幾遍 !!(降頻可正常)

電腦有超頻或設定頻率不正常 !! (可先降頻測試)

當掉的點不定 !!

网友C:
用的顯卡 & chipset的驅動是技嘉網站上拉的? 還是ATI公版驅動?

用網站上面主機板廠商附的驅動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個人有一塊華碩用nforce2晶片的板子
USB驅動一定要裝華碩附的驅動,才會修正nforce2對於usb外接硬碟的相容性

昨天弄的一塊EPOX的EP-8KDA3I 也是難搞,想偷懶用freeskydrv驅動包去安裝,網卡驅動也是藍底白字
還是得乖乖去抓原廠的nforce3驅動去安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片主板是使用 ATI 的晶片組的.. 詳細規格可看技嘉相關說明:

http://www.gigabyte.com.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1822#sp

另外, 有沒想到可能是硬碟問題..

我也覺得應該是硬碟的問題,
cools0607大,你可以換一顆硬碟和光碟機再試試,
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D:
0x0000007B的代碼和顯卡無關,這是bios裡硬碟相容模式的設定問題,請問您是用ide硬碟安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0x0000007B的代碼和顯卡無關,這是bios裡硬碟相容模式的設定問題,請問您是用ide硬碟安裝嗎?

對! 我適用IDE硬碟.
PS:因為這塊版子有共同的BUG(小弟買2塊,有人有買了2塊,都遇到相同的BUG就是SATA無法使用! 可惜已經過保固,回去找原購買店家抱怨! 他們說:這塊版子的確會是有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顯卡 & chipset的驅動是技嘉網站上拉的? 還是ATI公版驅動?

用網站上面主機板廠商附的驅動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個人有一塊華碩用nforce2晶片的板子
USB驅動一定要裝華碩附的驅動,才會修正nforce2對於usb外接硬碟 ...

小弟是用公板的驅動! 但是這個驅動在小弟另外一台電腦(一樣是這塊版子)是正常可安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個藍畫面 , 一般有這樣畫面 , 通常是硬體的問題 !!

第二個藍畫面  , 一般有這樣畫面 , 通常是驅動的問題 !!

二樓上說的也無不可能 !! 個人遇過 記憶體問題 , 需要用記憶體測試軟體測了好幾遍 !!(降頻可正常)

但是我記憶體用另外一塊478主機板跑Memtest  2個pass 是正常....
並在另外平台的windows內 燒機10幾小時以上都正常無問題
所以記體體造成 應該不大....

楼主:
看完幾位大大回覆後發現
幾乎都一致往記憶體方面跑
難道會是主機板上的記憶體插槽附近電路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應該用這一主機板跑 Memtest 比較有意義吧 !!

但這也不是表示記憶體有問題 , 有的可能是搭配上的問題 !!

還有可先關閉 SATA 的功能 , 或許可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