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為什麼電腦使用的電壓都怪怪的..

楼主(2010-09-01):
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 還是沒個準..

那就是 PC 為什麼用的電壓是 12、-12、5(-5)、3.3.. 等伏特..

以電力公司來說吧, 為何要用到一萬多的電壓, 原因就是減少在傳輸中的損耗.. 電壓愈高在傳輸過程中效率較好..

再者電壓低, 也容易受到雜訊的干擾, 像 COMS 比 TTL 抗干擾性就較佳(除了由於高阻抗的靜電感應問題)..

所以使用低電壓似乎沒什麼優勢..

但像現在的 CPU 及 RAM 多在 1.X 伏.. WHY..

我想到的答案:

1. 零件絕緣耐壓問題
2. 不成文的規定, 也就是沿襲而來的
3. 製程問題
4. 使用材料特性, 例如大多使用矽、鍺.. 等半導体..
5. 受限於邏輯電路高低電位的原因
6. 省電, 好像電壓愈低愈省電, 像是 DDR3 就強調較省電, 一些新 CPU 亦是如此..

不過..

以 SPS(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來說, MAC 的電腦好像就沒用到 12V, 而是使用 24V..

一些電子零件也都可以承受很高的順、逆向電壓, 可能到幾十K伏特..

所以, 想請大家聊一下..

THKS..

网友:
據我所知道的電壓是有規範的.

TTL 吃 5v
水銀電池 3v
乾電池 1.5v
鋰電池 1.7v

目前常用的電壓似乎都走這個規律 如果要追朔 我想應該是"製程" 所決定的...
比方 二極體就是會壓降0.7v 像這種感覺.

网友A:
對!就是製程,製程微米越小生產量越大,但是極間的耐壓也就越低,還好工作頻率也跟著縮小而提高,這是趨勢可能不用多久電壓都會低到ㄧ伏以內。

Mac 電腦現在為了降低成本也是用 Intel 架構,所以硬體已經和 PC 相同而相容的,唯一的差別只是有沒有 OS X 的驅動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就是製程,製程微米越小生產量越大,但是極間的耐壓也就越低,還好工作頻率也跟著縮小而提高,這是趨勢可能不用多久電壓都會低到ㄧ伏以內。

Mac 電腦現在為了降低成本也是用 Intel 架構,所以硬體已經和 PC 相同而相容的,唯 ...

在下所知除了製程因素外,還有因為電壓低,半導體在等待訊號上昇or下降到達穩定準位的時間也會變小
這在時脈較低的機器上,比較看不到影響,但是時脈一拉高延遲的速度就明顯許多

网友:
以目前的處理器,很多電壓都降到1V以下,最主要是微架構與製程技術的關係,也因此整體消耗功率大幅降低。

但在超頻的時候,為了能夠拉高時脈,都還是有加電壓的動作。

网友:
其實~~就跟一的東西的大小有關(製程)....

現在的製程越來越微小化....以後開發出來的電子設備
光靠人體的微弱電壓就可以動作了.....

网友:
廢熱量,半導體材質電壓加到一定程度後,電流會大幅度上升,且發熱量也會增加許多。
以往為了要放大0與1之間不確定區的大小,加上製程不夠先進,所以提高工作電壓,但是後期因改良製程及線路,只需要更低的操作電壓時,若仍舊通入較高的工作電壓,在晶體數量及密度增加數倍的電路上,消耗的電流及產生的廢熱相當可觀,所以後期的產品都以更低操作電壓來運作。

MAC的24V是因為要供應給營幕電源,所以才有24V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