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LJ 1200雷射印表機超級無敵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01):
昨天上班時看到同事從客戶那搬來一台HP 1200雷射印表機。
故障情況是上電後只聽到約一秒的機器轉動聲音就停了,連左前方面板的燈都沒亮!

之後就聽到同事打電話給廠商,說是主機板故障換掉要3500大洋!!!
剛好晚上沒什麼事,維修件都處理完...那就來拆看看吧!

打開側板後觀看..感覺一切正常!

之後再看啊看的發現問題囉!
底下的軟排沒卡緊...不知道是誰手賤去動到n_108|

重新安裝後...列印測試頁正常囉!

===========================================================================
近來都在忙,發一下超軟實例!看完別打我n_075|

网友:
也不算軟拉,一般USER也不見得會拆側蓋啊,我記得這款的側蓋都用卡扣固定,沒技巧也會拆的"2266"的..

网友:
阿水大,你放心..................
我看完後並不會想打你....
畢竟這也是維修者會忽略的地方..
然後....
..........
..........
..........
小心「印表機公會」.......嘿~~~~~

网友:
這個系列的PRINTER盡量找大一點的桌子放,最好紙匣不要突出桌緣,因為紙匣材質很脆,萬一不小心撞到斷裂會很容易夾紙,小弟單位因為這樣已經報廢了好幾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還不算軟呢!
我還修過兩三台比您更軟的:
故障原因卡紙客戶硬拉結果進紙處上方的黑色膠片逆向了,就再也進不了紙了!
結果呢USER總是十萬火急的狂CALL又教不會於是只好趕到現場取下紙匣,伸手將黑色膠片扳正五秒鐘搞定!
這種CASE總是做白工................老客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就是你不對了。
你要把機器拆光,然後拿個油漆刷清一下,壓縮空氣噴一下,然後拿起勾錶看一起啟動電流,再去用手扳正。。。。。然後再組回去。
這樣少說也可以收個500-800以上吧。

网友:
心也可以再黑一點...
這狀況無法在這修理..
要帶回去修理..
放個一天再拿過去..
收錢n_047|

网友:
小心客戶的眼睛很尖哦~~~

以前我機車發不動牽去修機車。機車一進店就看見老闆跟伙計兩個人在跳機車操(炮操!?)。
跳得很認真!不過一看就知道動作過多,一付準備敲錢的樣子。
跟我說要隔天才能拿。我在外縣市實在無法隔天,就給他點錢請他裝回來。
牽到沒多遠一家比較老實的店給我馬上修好,從台北騎回中壢。。。

還是別做那些印表機操好了~~

网友:
這~~~~~誰會去想到是排線~~沒卡上去阿.....
有點扯~~~~~~

网友:
排線掉下來...................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b7df6dbd0c64aebe4ff5U0hq9IVKh1f6.gif

還真誇張,使用者不知道怎麼去用的。

网友:
歐買尬...好軟...的排線呀...
這是繼飲水機一陽指之後的十香軟...排線
恭喜阿水大...下次還有這個要請吃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你不對了。
你要把機器拆光,然後拿個油漆刷清一下,壓縮空氣噴一下,然後拿起勾錶看一起啟動電流,再去用手扳正。。。。。然後再組回去。
這樣少說也可以收個500-800以上吧。 ...

你錯了~~~~
看他說的這句話
之後就聽到同事打電話給廠商,說是主機板故障換掉要3500大洋!!!

這樣你就知道~~他公司老闆會要求這些員工該收多少了~~~不然他們的薪水哪裡來....

网友:
HP~ㄟ現在才知道當初的痛

楼主:
 大家討論的都是經商之道(奸商之道)

店門開了就是要賺錢,電費要錢、員工要錢...還有一堆有的沒的開銷。
所以要加減收一點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討論的都是經商之道(奸商之道)

店門開了就是要賺錢,電費要錢、員工要錢...還有一堆有的沒的開銷。
所以要加減收一點囉!!

其實大家都是在求生存~~

要省錢就要靠自己,省不了時就該花。不想花就自己想辦法。

「阻礙資訊」可是一件大工程呢。。。雖然資訊放得這麼開,又有多少人能學得會。
不想學又不動手的可能還佔了大多數。。。。反倒是一些技術佳、常貼文的維修大大們建立起專業維修的名聲。
看起來比較像修東西的師傅,而隔壁修電器的怎麼愈看愈像半路跑出來的徒弟~~:on_043|

网友:
愈是簡單的東西,愈是會讓人忽略!
小弟在修影印機也是這樣,常常都是因為一個小地方沒注意,
怎麼修都修不好,經高人一指點,才發現自己真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