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人>資料庫解碼高手或幫忙介紹

楼主(2010-09-01):
小弟公司最近談妥一件dos版資料庫系統轉換為windows版的案子, 但目前卡在dos版資料被加密儲存, 無法轉換好幾年的資料到windows版, 急需會解密資料的高手. 事成之後小弟公司準備10K的酬勞, 若有善心大大幫忙介紹且成功解密, 公司也準備了2K佣金. job is job, 酬勞不多, 只是寥表感激之意. 請短消息連絡, 謝先!

网友:
DOS 年代喔。光是要去看那個檔案的工具都是問題喔.
我也正在苦腦中.

网友:
把dos放在【256M隨身碟或 4G隨身碟】。。
就可以開機。。。不過咱不會解碼。。。》《

隨身碟 開機的小程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ps

==========
ps:如果~用Dos指令【ver】去看~  會發現是【windows 95】
ps:我試過 [leo 64M隨身碟~中華電信ADSL的贈品}[創見 4G隨身碟]。。都可以用

网友A:
難到也是一百年的問題,急著換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公司最近談妥一件dos版資料庫系統轉換為windows版的案子, 但目前卡在dos版資料被加密儲存, 無法轉換好幾年的資料到windows版, 急需會解密資料的高手. 事成之後小弟公司準備10K的酬勞, 若有善心大大幫忙介紹且成 ...

資料庫格式可能是 DBF 的格式吧..

另外以前程式在 DOS 底下多是以 Clipper 開發編譯的..

加密儲存的話, 應該是使用固定的編碼, 按照人的習慣可能是使用者名稱或密碼, 要不就是和原設計者相關.. 也有可能就是程式名稱..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Clipper 程式有反組譯程式, 應該在網路上還找得到, 把原來的 EXE 檔主程式反組譯, 就可得到其完整的程式, 再看看程式中在儲存時是如加碼的, 就可解出正確資料了..

這些應該都是 BIG5 的文字格式..

我以前有這方面的相關程式, 但由於存在 MO 里, 找不到了.. 加上現沒用 WINDOWS, 所以幫不上忙.. 只能建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難到也是一百年的問題,急著換系統

所以寫程式千萬不要用中華民國的格式, 後遺症很多..

看到帳單上的 099 年, 真的是無言, XXDD..

萬一我不幸活到民國 999 年, 又要煩惱這個問題了..

台灣老是喜歡來這一套, 尤其是公家單位, 光修改的成本及時間每年不知浪費多少, 老百姓的血汗錢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別這樣說。這叫擴大內需。
不這樣搞,做軟體的吃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D:

該不會是同一家寫的......
之前轉一個DOS的資料庫,掛上BTRIEVE.EXE
轉文字出來,中文部份也是亂碼,最後是..........放棄了
用xor運算加密的話,天曉得他用哪個KEY,是用shift bit加密的話是左移還是右移......

引用 网友B:

所以寫程式千萬不要用中華民國的格式, 後遺症很多..

看到帳單上的 099 年, 真的是無言, XXDD..

萬一我不幸活到民國 999 年, 又要煩惱這個問題了..

台灣老是喜歡來這一套, 尤其是公家單位, 光修改的 ...

C大考慮得真長遠......其實...就算軟體預留了.....MS跟硬體廠商也會把你搞到不能執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參考中.

目前該DOS資料庫系統是以NetWare 3.12當file server, 兩台Dos Client連上NetWare File Server執行資料庫軟體. 初步瞭解該資料庫軟體是用C寫成, 不是常見的Clipper, 所以加解密資料的方式應是使用C的lib. 所以需要的人才可能是十幾年前喜歡玩dos版game, 並且會用ASM或遊戲修改大師或pctools破解game的高手, 如此才有機會用類似的方式破解此加密過的資料.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沒這麼老。。。。。
我怎麼知道勒?
看看粗工行不行。

网友:
PCTOOLS 是N年前很好用的修編工具,常用來作中文化軟體,偶作破解Game,
不過都屬好玩而已,並沒有玩出什麼名堂。

网友:
其實,你要是會用GVIM,不必用到 pc tools 這種東西啦。
現在的工具很多啦。不像當年那麼局限啦。

你把資料丟過來看我看吧。
不過,你要給我的還有正確顯示的資料。

當年可以做的加密法有限,以DBASE的DBF來做加密方法有限,
沒法子有太多變化。要他們在單一筆去做個別壓縮式的加密沒幾個人做得出來。
應該只有 xor, shift, not 之類的做法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沒這麼老。。。。。
我怎麼知道勒?
看看粗工行不行。

 就是因為太老了,所以不會
順興大有遊戲修改大師經驗,可以問問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因為太老了,所以不會
順興大有遊戲修改大師經驗,可以問問他!

....那些我都玩過...但~~我沒那種空閒去破解加密的資料庫拉.....
如果沒有程式可以搭配轉檔....要一筆一筆抽出~~到不如直接開進去~~
請個人一整天把資料KEY到新的軟體裡面不就得了.....

网友:
DOS資料庫系統,NetWare 3.12加上用C寫的程式啊
其實資料並不一定是加密存檔
要看當時寫程式的人是使用什麼模式存法
說不定用C的檔案函數時指定是使用二進制法存檔
所以一般使用者現在直接用文件檔模式來開啟時
看檔案是看到一堆亂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