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電阻]阻值疑問

楼主(2010-09-01):
請問精密電阻色環為黑、白、藍、銀、藍,如下圖紅色框框內電阻(R21),他阻值是多少,哪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A: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02803634
最後一碼藍圈代表的是誤差正負0.25%(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  =)
至於其阻值...這個給您自己算吧,這個是基礎對您應該不難.
何處可買得到......
找找看佑昇電料行(台北)吧,他們有在賣0.1%誤差的.(比0.25%誤差還更好,ㄎ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02803634
最後一碼藍圈代表的是誤差正負0.25%(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  =)
至於其阻值...這個給您自己算吧,這個是基礎對您應該不難.
何處可買得到......
找 ...

0.96正負0.25%
0.96歐姆(誤差值不考慮)這個數值彰化買的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0.96正負0.25%
0.96歐姆(誤差值不考慮)這個數值彰化買的到嗎?

彰化喔...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哩
以下是我上述之佑昇的網站供參考,他們有郵購服務
(網站上只列出部分商品,詳細部分可能就要您自行詢問)
http://yoson.com/yoson/

网友A:
如果不考慮誤差值,一般電料行有賣的多是1%誤差,這應該不難找.
至於更精密的可能就要找特定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慮誤差值,一般電料行有賣的多是1%誤差,這應該不難找.
至於更精密的可能就要找特定商家了

但是要找到這種阻值0.96歐姆應該不容易規格太特殊

网友B:
這個很像三用表在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很像三用表在用的吧。

被發現了
是三用電表內電流及電晶體部分輸入端的電阻
目前是用1.8歐姆2個並聯先頂著用,目前顯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