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50BKV 5VSB過高,修得頭破血流(完修)

楼主(2010-09-01):
從不開機修到能開機。
5VSB從8.9V修到8.3再到7.0V,但是都沒有找到壞掉的零件。PS-ON與5VSB同步變化,從8.9V修到8.3再到7.0V。
紅框部分為拆下來檢查過,沒有問題。(二極管有拆殺肉POWER的來焊上,但拆下與裝上的零件經測量是一樣的
有些沒拆下來的,量一量,看出不有壞掉的徵兆。

有一顆常出問題的50V 10uF電容(在散熱板後面)有換掉,附近四五顆都有量,正常。

版上的例子也看了,好像也都檢查了,找不出來!?
(5VSB都快翻爛了!有誰可以指引嗎?)

======完修=========
這顆POWER真是我修過最難修的POWER。一樣有高頻音,最後是看了這篇文才完修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因為不知道動作原理,一直查錯方向,導致一直修不好。
這顆POWER一共壞了三個地方,而且都離得很遠。並且三顆都是10uF 50V.
一顆在TL494旁邊,其他兩顆如下圖紅框。
一直以為舊文章中的10uF 50V是在那顆大電容旁的小電容。沒想到是在高壓側的10uF 50V!?
高壓側的10uF 50V剩下3.86uF。
真難修,修好的時候,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网友:
可以找一下+5VSB的穩壓。
產生整板的待機電源,會透過穩壓,來弄出+5VSB。

正名運動喔!二極體。

网友:
5V沒7805就是5V積納囉....找一下紅圈部分有沒有

楼主:
終於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完修了!!!!!

恭喜了, 想必花了不少時間喔.. 現在覺得很有成就感吧.. 陶醉中..

原因最後出在那? 滿好奇的說..

楼主:
修的過程如下:
1.一開始不開機,找到TL494旁的電容,換掉可開機。
2.再來5VSB過高,看舊文修,找到下圖上方那顆電容。是壞的,但換掉後5VSB仍然過高。
(再來就進入痛苦期了。因為舊文有提到TL-494旁那一塊,全拆了再裝回去,都沒壞。)
(本來氣起來想殺肉算了,過了幾天氣消了,就再看看。)
(結果找到版上少見的用示波器的舊文,有提到C10。我誤以為C10是2.換掉的那顆C15。)
(想說再看一下好了,結果發現是不同顆。)
3.把C10換掉,5VSB就正常了。

看舊文得知,由光偶連到這個電容,由此電容控制振盪。因為壞了所以5VSB就不正常了。

總共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出問題。看版上維修文還沒看過跨區塊的,真不巧給我碰上了。

网友(2010-10-20):
這顆 10 u 50v電容我也曾在別牌電源上碰到,也是5vsb過高,換過就正常耶

网友A:
其實, 在維修一段時間後, 我有種想法..

太好修的, 有時學不到東西, 反之, 很難修的, 都能修的好, 才可學的更多, 同時對於簡單的更是容易修護..

所以修一陣子軟的後, 不妨挑戰一些高難度的, 這樣會進步的很快..

個人想法..

网友(2011-02-25):
其實, 在維修一段時間後, 我有種想法..

太好修的, 有時學不到東西, 反之, 很難修的, 都能修的好, 才可學 ...
引用 网友A:

    就跟吃東西一樣,軟的吃久了,就覺得硬的很硬,確實要不斷得學習才不會退步。

网友:
感謝分享!!先前了解電路時候對這一部分一直很疑惑,終於獲得解釋了!!

网友:
請問這三顆在電路上的角色功能 ?

网友(2011-08-08):
不知道你這台POWER關機後會不會有蜂鳴器的叫聲
因你這篇讓我我也完修了一台同型的POWER
也是5VSB電壓過高
處理過後,電壓值都正常,輸出也正常
就是關機時蜂鳴器會發出叫聲
不知道這是不是正常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 在維修一段時間後, 我有種想法..

太好修的, 有時學不到東西, 反之, 很難修的, 都能修的好, 才可學 ...

版大這句話我感同身受,尤其修到找不出問題那類 PSU,逼得你非去爬文、翻資料不可,這樣才真的學到東西啊~

网友B:
D大,,,,,,,,,,,,,,,,,,,  恭喜完修
             3.把C10換掉,5VSB就正常了。
                  C10 是 電容 , 還 是 2 M /  電 阻 ? !二極體 ?????????

网友:
厲害就是不一樣

网友:
我最近修power   也是有一些心得
power 電壓不正常~~~
都是整版  大小電容全拆下來.....量~~~
不然就是整版電容  全部換新
這樣 ~~比較實在   給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大,,,,,,,,,,,,,,,,,,,  恭喜完修
             3.把C10換掉,5VSB就正常了。
                  C10 是  ...

C10就是最後一張照片中間那顆電容,10uF/50V的。
相關資料看連結的文章,原作者用示波器研究得更清楚。

如果是七盟的POWER有5VSB過高的情形,多半就是這顆在出問題。(好像是控制5VSB回授的吧!我不太不清楚)

网友:
D大,,,,,,, 這顆POWER真是我修過最難修的POWER。一樣有高頻音,最後是看了這篇文才完修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8%E9%A0%BB%E9%9F%B3
               D大,,,,,,, 在下進不去該網頁,, 您有他的研究報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並且改好了。這一篇很經典,值得一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网友:
輸出過高--通常是Feedback回路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並且改好了。這一篇很經典,值得一看。

D大,,,,,,,, 謝謝您 , 看完之後, 受益良多! ! !    加油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