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找 Datasheet

楼主(2010-09-01):
這是一顆電源供應器上的 Dip-20 晶片,第20腳串接 R37 10歐 和 D14 二極體(不明)的正極,負極接地,R37 和 D14 的接點是 +5VSB的電壓點,這2個零件都故障,目前只發現這兩顆,故障時+5VSB無電壓,換上10歐和一顆 IN4148之後,+5VSB變成近25V,請問有人認識這顆晶片或在哪裡可以找到資料?我查過 alldatasheet.com ,但是查不到這顆,請問學長大大們能幫一點忙嗎?~~謝謝
有找到一顆 i watt IW 1688的Low-Power Off-line Digital PWM Controller 電源晶片,但它是5PIN,和這顆應該是不一樣的

IW 1688 又是 IN WIN,又是 i WATT 感覺像複合晶片,有這種東西嗎?

iwatt

iwatt

网友A:
這顆IC應該是INWIN他們自己REMARK的吧,
實際型號應該是SG6105(如有錯不要打我 )
D14 用5.6V的齊納二整體來試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IC應該是INWIN他們自己REMARK的吧,
實際型號應該是SG6105(如有錯不要打我 )
D14 用5.6V的齊納二整體來試試囉...

回覆 Vin大大,謝謝您的資料導引,SG6105似乎沒錯,根據這顆編號,我也找到 WISH大大發表的一編電路圖,按圖索驥資料是越來越接近了,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另外,D14我有用過齊納5.1和5.6V,先後都爆裂,我再找找原因,看看是否有其他故障,非常感謝。

SG6105

SG6105

网友:
不用客氣啦..有幫到你就好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