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CT-726D 開機沒多久暗掉

楼主(2010-09-02):
CMV CT-726D 開機沒多久暗掉
有電路圖
不知從何修起
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請問螢幕亮多久才會暗掉??

网友:
記得先遵守板規,把圖片大小調整好喔!解析度請調為800 x 600,圖片大小,維持在100KB以內。
利用文章編輯功能,把圖片重新換新。

沒背光,面板用手電筒去照,有無畫面呢?

网友:
回復#1:
        這種情況小弟也遇到過,狀況出現時先別緊張,螢幕黑屏時先拿支手電筒來照,看有沒有畫面.......
如果有看到黑屏前的畫面,那就是變壓器的問題了.試試....應該不難,祝好運!

网友:
變壓器暴電容的機率很高

网友:
換顆全新的power試試看~

网友:
POWER 我也這麼覺得~~!!

网友(2010-11-20):
換一個POWER,若無效,用直燈管上電看看高壓能否點亮,若直管能點亮7成是燈管故障,查燈管可外接高壓點點看,不過要找功率大一點的。

楼主(2011-03-07):
大概開一秒就按掉,聯電源指示燈也按掉,感覺是整個斷電,用手電桐照也是一樣。沒畫面
變壓器換過一個也是一樣。

网友:
這似乎是電源的問題,我的是手電筒照得出影子,燈管點不亮(點亮了約3~5分鐘就息掉了)應該是高壓部分出問題!!

网友:
若電源燈也會跟著暗掉,可能原因有下
1.AD上電源迴路異常
2.背光電路有異常,啟動時過載導致變壓器輸出壓降

楼主:
該重哪裡開始查修呢???
AD電源回路在哪邊?

网友:
測量背光電路元件是否有異常
單獨供電給AD部分看看電源燈是否還會熄滅

网友:
狼大的意思是把往高壓的迴路切斷,單供電給ad版,如果電壓正常,那樣就確認故障點在高壓部分或燈管部分
縮小故障範圍

网友:
小弟的Viewsonic 2235WN 也是開機沒多久背光暗掉燈管點不亮(點亮了約3~5分鐘就息掉了)
換過禿起的電容還是樣,後來把燈管拆開後發現原來是燈管燒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