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712bm 關機後畫面反白

楼主(2010-09-02):
AL1712bm 高壓版有一顆C5706故障我換上C5707後開機送訊號都正常但是LCD關機後畫面是白色的不知問題出在哪
有大大知道嗎幫幫我

网友:
高壓電路前端控制開關/亮度的晶體(MOSFET/BJT)故障,保持導通狀態,使背光恆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