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HIMEI CMV938A 液晶螢幕~綠燈有後轉橘燈~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0-09-02):
當我去古物商想說要去找一些電腦零件來練習維修~~就在我翻東西的時候~~在走道的一旁看到有一台奇美19吋寬螢幕~~
讓我放下手邊的東西~~走過去看一下~~~外表看起來蠻新的~~想說插上電源測試一下狀況~~~一上電過後無畫面也無背光~~
爽了一下~~因為之前有修過奇美的螢幕~~大部分都是電容有凸起無容值或者短路造成無畫面無背光且綠燈閃爍後橘燈的現象~
奇美的螢幕說真的困難度比較不高~~~不知道是設計上面比較好還是........
二話不說就跟老闆購買~~馬上衝回家拆開維修~~~

以下為檢測維修圖片說明:

拆開螢幕的背板時~~要注意下方有兩個卡榫喔~~~容易斷裂喔~~~
因為我用斷了~"~

發現電源板上面真的有電容凸起~~25V 220uf~~二話不說馬上拆換~~手頭上面只有25V 470uf~想說應該沒差就換上去了~~~

更換後上電測試後~~還是跟之前的況狀一樣~~~
然後量測一下電源板跟AD板連接的電源電壓值~~~
此款螢幕電源板上面有寫上各電源的電壓13.8V 5V 及訊號源都是正常的~~~

想說就往高壓板方面去找尋問題~~~有將電源板上面高壓燈管位置查詢~~~
上面有兩個控制燈管電壓的電晶體40T03GP~~經過拆下後測量兩個為正常~~無損壞~~~

然後又量測其電晶體旁邊的線路是否有電壓~~~發現其線路都無電壓經過~~~~

到後面就想說來論壇上面找尋是否有相同的機型及相同的狀況~~~
就搜尋到S大說發表的文章~~~也是跟我這台是一模一樣的情形~~~然後就遵照S大的方式處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5%A5%87%E7%BE%8E
發現經過電晶體到燈管那邊有一個貼片式SMD的電阻保險絲~~上面寫上S~我想應該是3A吧~~索性就將鐵絲焊上去~

都用好後~~做上電測試~~~完修耶~~~~

小弟第一次PO在論壇上面~~~之前因為相機有問題還沒修~~~所以很多修好的液晶螢幕都沒PO上來
例如SAMPO 聲寶 17吋 無畫面無背光並且改電源頭都無法PO上來~~~殘念~~~

文章中拆起來量測的電晶體40T03GP的規格表~~此為TO-220封裝
除了此台螢幕有使用外~~~Acer 宏碁的1916W也有使用唷~~都是同樣運用在高壓驅動板上面~~~

网友:
  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這款電源板保護較簡單(僅針對5V進行回授控制),所以保險絲還是建議換上正規品囉~

楼主:
非常感謝狼大跟Star大大的鼓勵~~
此保險絲該不會是AD板傳送訊號給高壓板點亮燈管的線路保險絲呢??
想請問一下狼大~~~不知道控制高壓板的電晶體40T03GP假如無損壞是否有需要更換呢??
怕維修完後~~電晶體沒多久又掛了~~~聽狼大說AD板上面5V輸入端的SMD電容也容易有短路現象~~
想說也一並更換好了~~~畢竟維修是良心事業~~~
這樣修好應該還可以撐個1~2年~

网友:
請問古物商是指那裡阿
回收場嗎

楼主:
對呀~~~古物商就跟二手回收廠差不多~~~
應該是說一樣吧~

网友:
恭喜修好了…

不過,保險用鐵絲代替…有點危險

网友:
謝謝分享.. 很詳細的維修紀錄, 尤其在提及的零件都會標註出來, 方便大家看出問題之處..

大大住台東哦, 台東、花蓮都是地靈人傑之處..

楼主:
用鐵絲是很危險~~只是台東的電子零件不怎麼好買~~應該是說買不到~~~

對呀~~住在台東~~是你們不棄嫌~~
維修內容由於還未購買一些儀器~~所以只是運氣比較好一點~@@
有些地方還是需要專業的儀器去做推斷~~這樣應該比較不會返修~~~
雖說台東蠻多東西可以撿的~~~只是都沒錢可以去購買~~~真是可惜~~~
我覺得我最怕遇到問題最大的是一拆開完全沒有損壞的跡象~~~這種的比較難修~~~
我對於一些東西還不是很清楚~~~都需要論壇上面各位大大的指點~~~
也非常感謝各位大大不吝賜教~~~非常感謝~~~

网友:
很清楚的維修分享,電容爆漿導致保險絲斷路,這有遇到,感謝您分享!

台東真是好地方,地靈人傑,非常懷念縱原漂湸的景色,不知何時能再重遊,回味一下往事。

楼主:
W大~~聽你這麼說~~~我終於了解保險絲為什麼會熔斷了~~~
我都以為是從AD板那邊來的訊號源導致熔斷~~~或者是高壓部分的電晶體高負載使其熔斷~~~
謝謝W大的一語點醒夢中人~~~感恩~~~萬分感謝~~

网友:
若找不到保險絲可換,可以利用多芯線,取出細銅線代換之。

勾幕胸..............就是回收廠。

网友:
請問南投地區那裡有這類的"勾幕胸",我也好想尋寶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保險絲該不會是AD板傳送訊號給高壓板點亮燈管的線路保險絲呢??
不知道控制高壓板的電晶體40T03GP假如無損壞是否有需要更換呢??
AD板上面5V輸入端的SMD電容也容易有短路現象~~

此保險絲是供應給背光電路的電源保險絲,燒斷原因主要是因為電容異常導致電流超標而燒斷,請換一個電阻型3A的保險絲就可以。
若是晶體沒有損壞,則還沒有更換的必要。
假如要讓維修後的螢幕可以比較耐久,則可以考慮將二次側的25V 1000uF * 2(背光電路電源用)、10V 2200uF(5V用)、10V 1000uF(5V用)及25V 220uF(13.8V用)一起換掉,可以避免日後因這些電容失效而導致故障。

楼主:
恩恩~~~遵照狼大的方式去做~~~
真的很感謝論壇上的各位前輩~~~
小弟會繼續將維修實例多PO點~~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很不錯喔
期待日後的發文
看來論壇又多了一位高手

网友:
看到那個替代用的保險司..真的是捏把冷汗.....
我之前的實例~~~翻出來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古物商是要自己出去尋找的~~認真一點我相信你可以找到很多家的~~
只是找到了也要有時間去尋寶,常常去其實也不見得就會有東西可收~~
還是要看運氣啦

楼主:
最近不知道怎麼了~~~頻頻撿到奇美的螢幕~~~
937A~~~~938A~~~~都是這些型號的~~~
該不會都是使用2~3年就會固定壞的嗎???
這樣也好~~~可以多買一點來修~~~並且賺一下錢~~~
但是古物商的老板娘真是有夠G AND Y~~~~每次去跟他買從19吋4~500元賣~~~
到最近去跟他買還給我漲價..........看我老實好欺負喔~~~真是有夠54321........
17吋還要賣我500元~~~有夠坑~~~~
總而言之古物商還真好賺~~~明明他不管17~19液晶螢幕都收100多~~~卻賣我4~600元~~~~
真是好賺~~~改天我也來殘殘給他開一間電腦古物商~~~

网友:
見識到了【原來】
【S】可以用鐵絲代替。。。

ps:請問一下【焊上去】的【鐵絲】是 【1/3mm】嗎??
【那麼細】的鐵絲要到那里買??《--》我弟弟送我的【焊錫0.68mm】~直徑是您用的鐵絲的兩倍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不知道怎麼了~~~頻頻撿到奇美的螢幕~~~
937A~~~~938A~~~~都是這些型號的~~~
該不會都是使用2~3年就會固定壞的嗎???

不只奇美,VIEWSONIC/ACER等這類也用奇美系統的同樣高故障率。
應該是說台達P+I上料抓的壽命時間太剛好了

楼主:
保險絲的位子用鐵絲下去使用~~~順大有說明這樣太危險了~~~
所以要用代用的保險絲~~可以使用好幾芯的電線~~取裡面的一條來使用就可以摟~~~

网友:
哇.....心臟也太大顆了吧
像我就是用一小段的錫先代用保險絲..XD

楼主:
想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我在奇美938A的電源板上面看到一個F105的電阻~~~經查證過後為電阻型保險絲~~~~
上面有色碼~~~色碼為紅黑橙金黑~~~~用前面的色碼換算過後~~~為20K  誤差值5%
小弟有用碳膜電阻下去更換~~~是可以使用並且可以正常的開啟~~~~
只是我原本的電阻型保險絲經過三用電錶去量測後~~~~為100歐姆~~~
想說兩者差距甚大~~~不知道是否能使用碳膜電阻下去代用~~~~這樣會不會影響到電源版的作工~~~

网友:
版大詳細精闢的解說,吸收新知,非常受用~
感謝版大分享

网友:
說明的很詳細,非常謝謝
最近收到2台937A,沒修好它,很懊惱
雖然狀況不同,但可最為將來參考

楼主:
你可以在論壇上面搜尋其他大大分享的937A的維修方式~~~
大致上都是大同小異~~~除非是意外的~

网友(2010-10-31):
非常棒的分享~~

网友(2010-12-30):
受益良多ㄚ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也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