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937D 畫面漸漸白屏

楼主(2010-09-02):
各位大大安好,小弟有一台奇美937D的液晶,現在看一看會漸漸白屏,
開關OFF後在開一樣是白屏,只有關機久一點在開會正常一會,但一樣會漸漸白屏

我換過電容了,爆了四個電解電容,請各位大大指點指點

第一次發文如有錯,請多指教

网友:
可能是面板的T-CON,DC TO  DC的部份出問題,照成VCOM的電壓不正常

楼主:
請問YOU YOU哥,VCOM是什麼在那個位子,大概長什麼樣子??
如果要量測要如何量測?
請問DATA  SHEET可參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邏輯板上查問題哩^^~~

网友B:
會不會是焊點虛焊呢??
查看看電源板跟AD板連接的接頭焊點是不是有虛焊???
感覺好像是溫度變高後才會變成這樣~~
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焊點虛焊呢??
查看看電源板跟AD板連接的接頭焊點是不是有虛焊???
感覺好像是溫度變高後才會變成這樣~~
不知道對不對~"~

同感, 把 PI 大電流及高壓點管電路加銲一下吧..

网友:
面板LVDS排線右邊28,29,30Pin開始

這是面板電源,它轉為所有面板所要的電壓
找找功率元件(較大顆的)是否空焊
或貼片電容的2端是否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