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G6841 PIN#3腳(vin)電壓不正確請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2010-09-02):
http://bbs.pigoo.com/post.php?ac ... %3D1###insertAttach

維修一塊pi板,電源輸出不正常,經查遭雷擊,電源ic招擊穿,四顆線流電阻也被擊穿,經更換後sg6841pin#3vin的電壓只有3.5v左右,橋式整流,大電容都與檢查與跟換,並未改善,由pin#3腳往前查
前面r908  r907(684k  824k)的分壓電阻阻值,在板上量測時加總只有700多k,但拔下來量測都正常,
後把684k拿下後,824k在板上測量也正常,824k拿下來後684k再版上測量也正常,兩顆一起上就不正常,量測分別只有3百多k,且大電容電壓也偏高約有163v左右(大電容容值有量測過並也換新沒有問題)後段的k2645開關也有量測也正常,但824k的前端電壓有163v到後端只有75v到了684k的後端就剩3.5v,查了pin#2(FB)也正常,有2.4V,TL431與PC817也跟換過,查了7-8個小時真的沒招支了,各位大大給的思路,拜託

http://bbs.pigoo.com/post.php?ac ... %3D1###insertAttach
這個圖比較完整

网友:
SG6841的VDD?
有地方,電壓會扯下去,就啟動不起來囉。

网友:
一路通過開關變壓器T901 的初級繞組(4-6繞組)為開關管Q801 供電;第二路通
過R908、R907 加到(SG6841)③腳,通過③腳內部電路對⑦腳外接的C922充電.在C8922
兩端建立啟動電壓。當C922 兩端電壓達到啟動閾值後SG6841 開始工作

有datasheet C922  為22u
請先檢查請動的電壓ok才ok

紅圈先檢查...綠的在檢查  你電路圖 不完全  沒辦法看到 過壓保護保護電路

网友:
或許...你可以先檢查 附近的component  OK在換顆  SG6841

我也不知道小弟說的有沒有錯  ........先查看看吧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A:
可能您要查變壓器初級圈是否層間短路或已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您要查變壓器初級圈是否層間短路或已開路

感谢各位大大的幫忙以朝著第七腳vcc附近元件漏電的方向去著手

网友:
修好 請公佈一下 我想知道 到底我理論okㄇ......

楼主:
把二次測的部份都拆了,k2645及光耦合,量測pin3腳結果沒有改變,3腳也是只有3.5v,7腳  8腳還是沒有輸出,那兩顆電阻阻值還是只有7百多,表示問題在一次測,再把6841給拆了,量測3腳,電壓標到80v左右,但沒有上電量測電阻阻值就正常了(1.5m),上電量測,電阻起始端163v到末端有80v,串聯電阻不是應該分壓出來應該15-20v左右(末端到三腳之間沒有任何元件),怎麼差這麼多,在問版上的大大問題在哪裡

网友:
應該是SG6841內電阻因並聯效應而影響外部電阻阻值

网友:
把Pin7翹起來,再通電看看Pin3電壓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把 SG6841 移除 ,  Pin#3 電壓是 80V  ?? 這樣好像也不正常吧 !!

你的電壓直接串聯兩個電阻後直接接入 PIN#3 這樣不應該會有壓降吧 !!

可先拆除 Q901 晶體試試 , 電壓是否正常 !!

P.S : 這圖的橋式整流應該不對 ( 畫錯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Q901已經拔起來了

网友:
換c922 及 c908 ,依實物多少uf,就換多少.應該就可啟動了~

楼主:
換掉光偶,  tl431   684101及k2645後,6841正常,但出現新的問題,5v輸出會飄9-4.5v,且有滴答,滴答的聲音,(懷疑是大電容)明天把大電容及5v輸出的電容換掉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9~~4.5v 唷''  輸出+小電阻就可以改善

不知道現在是  換板  還是修好了呢///

网友(2011-03-29):
換掉光偶,  tl431   684101及k2645後,6841正常,但出現新的問題,5v輸出會飄9-4.5v,且有滴答,滴答的聲 ...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一片最後是哪一各壞掉??

网友:
C801 , C804 , 大電容 換新 試試!!!

网友:
建議原本那顆431焊回試試.

网友(2011-05-12):
回复 网友D:

問一下YOYO大!
啊最後有結果了嗎?
唉!這個電源控制,算一算不到20個元件,就算全換也不難,只是全換了,它還是滴答,有夠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