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P300 電源求助電路分析...已完修

楼主(2010-09-02):
手上有一台 IW-P300的電源故障,初步檢查是 R37 10歐燒,D14 6.1V 短路,+5VSB無輸出,在沒有發現其他故障零件後,先將這兩個零件換新,R37 10歐,D14手上沒有6.1V先換上5.1V代用,插上電源未開機先測+5VSB,瞬間一陣煙,D14又燒毀,後來將10歐斷開量+5VSB,哇,電壓達近25V,5V的電壓升到25V,大略量一下自激振盪初級圈周邊零件沒發現故障零件,到此已想不出該量哪裡,想請問懂電路的大大們,會有25V的電壓,有可能是哪出錯?或者是我量點錯誤?這顆PWM晶片 IN WIN也許早掛了,先前經 VIN大大提供 SG6105資料,應該是同一顆PWM 晶片`,但是我找不到可替用的零件更換,接著也找到 WISH大大提供的圖,請懂電路的大大能幫我分析嗎,謝謝

SG6105

SG6105

网友:
電源維修最好是能做個防燒保護器,會避免災情擴大。
電壓會衝到25V表示回授出了問題,一次側無法受控。

楼主:
謝謝狼大的指導,它使用SG 6105作PWM,因為R37,D14,上去就燒掉幾次,SG6105無法判斷是否已損壞(目前還買不到這顆),我能拆下這顆讓它空著,再量+5VSB嗎的電壓嗎?若這裡正常應該也是5V?我試過這樣量是超過25V。我又再找了一次周邊零件,還是沒發現問題,剛才沒注意AC插電時間過長, C34爆開了,在機器上耐壓是10U 35V的電容`,會爆也應該是超過35V的耐壓。

我該查的電路是否還是這邊?

我想在這裡的同學,或許和我一樣也有非正科班,因為工作,只是會拿烙鐵燒銲,不見得會分析電路查修故障位置,都是要花很長一段時間摸索,思考,及可疑零件更換嚐試找出問題,也許是零件一個個量,也許一個個零件換,或許工作或許興趣,直到完修或是放棄....
經常在這裡潛水,不外乎是想吸收大家的討論或提供的經驗來增進自己的能力,彼此互動不及大大們熱絡,總之,我們能得到各位學長的幫助,都是心懷感謝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測試一下光隅合元件是否正常 ??

版內有文章提到如何檢測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jeanshyen

光耦合在周五 c34炸掉後量過是正常,因為版子在公司,現在也只能看圖分析,次級圈札數固定會震盪出AC20v 是怎麼形成的? 而U4動作後Q9導通,C34怎會有35V以上的電壓呢 ?這兩個現象應該是有關連吧

网友:
若您提到R37、D14一直壞的話,表示該PWM IC已有問題,電源呈現對地低阻抗才會弄壞供給其VCC的R37、D17。
因為輔助電源電路一般是與主功率級電路脫開控制,有自己獨立的回授以及光耦合,所以必要時可以斷開與5VSB相聯的各部電路,再測試5VSB是否正常。

楼主:
謝謝狼大,我已經拆下SG6105,專找+5VSB過高的問題,電壓是過高的,約25V。有查到一顆D22 PR1003有點絕緣不良,兩向都有組值,換上後,電壓還是過高,繼續努力中。想請問會震盪出過高的電壓,高電壓是怎樣形成的?
有一個現象,我拆下SG6105之後,換上D14,插電一陣煙又燒D14,這是甚麼原因?

网友:
D14是齊納,因為接在5VSB上,而5VSB又高達25V,所以很自然會超過齊納的可承受功率而燒毀。
所以5VSB恢復正常前,都先暫時不要接上5VSB後任何元件。
電壓偏高的話可以往回授有問題方向去看,若是回授電路(R56/R58/R59/C39/U4)無問題,則要把目標擺在一次側(變壓器左側電路)。

楼主:
回狼大,這些零件如 U4,我用三用表 歐X1作1.2腳觸發,3.4接另一數位歐姆表,觸發時會導通,這應該是沒壞。R56/R58/R59/C39也都有量過,一次側的零件也都拆下來量過,會電壓過高我想不出如何插電量取電壓點,因為時間很快๎,一看到25V過高我就拉掉插頭了。
Q10我是否能用規格差不多的N MOS 2SK2700代用測試?應該是每顆零件都量過,電容也用電容表量過,除非有判別錯誤。只有幾顆零件搞得我灰頭土臉,我會再重新量一次,若是有可能方向,希望能多指導,謝謝

2N60B

2N60B

2SK2700

2SK2700

网友:
一次側齊納的18V電壓也要確認,若最後換無可換可考慮逐一換掉半導體元件測試。

楼主:
回覆狼大,感謝您的指導。
我大概知道該怎麼測試了,詳細看了一下 SG6105的 DATASHEET,這顆PWM晶片比較特殊,在測試時是試拆不得的,它有做精準式穩壓迴路(這樣形容不知對否),若是拆掉加電壓,當然+5VSB電壓一定會過高,而D14穩壓然納若怕測試時再度擊穿,可以暫時不用接上,等+5VSB穩定時,再加上就可以了,D14有另任務就是保護後端的 SG6105,正常使用時若電路故障+5VSB若過高於D14  6.3V的工作穩壓,D14就會被擊穿,,+5VSB電壓隨急降為0V`,達到保護SG6105的作用,這樣分析不知是否是否正確?我已測試兩台可以工作,手上還有5台待修,還要再弄幾顆 SG6105才玩完修,只是這顆買不到啊。

网友:
的確,經您這樣一說,看回大張的電路圖,5VSB輔助電源電路的參考電壓Vref1是由SG6105提供的,若SG6105拆掉的確會因為無參考電壓Vref1使5VSB輸出異常。

网友C:
回复 网友D:

[ 若是拆掉加電壓,當然+5VSB電壓一定會過高 ]

我倒不這麼認為 ??   會造成 +5VSB電壓異常 , 但會過高嗎 ???

[+5VSB若過高於D14  6.3V的工作穩壓D14就會被擊穿]

這應該也不是這麼說 , 而是當電壓超過 5v 時 會令 D14 作動 將電壓穩定在 6.3 v

當然如果逆向電壓超過 D14 可容許範圍 , 則會被打穿 !!

而打穿通常會直接短路導通 !!

假如拆除光隅合 , 上電測試又會是什麼情形 !!

建議你 Q10 換回原規格的 (網拍上買的到)

把一次側的元件全檢 !! 尤其是那些電容 !!

p.s :  C34 的耐壓請使用 50v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若是拆掉加電壓,當然+5VSB電壓一定會過高 ]
令 D ...

請看這張方塊圖就明瞭,我不是正科班,電子學純粹是興趣一點點自學的,若有錯誤請指正。
+5vSB有一分壓電路 R58,R59有一個VERF1點提供給SG6105的精準偏壓啟動第13腳的VERF1,使這顆然納作用,U4經由14腳才能導通觸發次極,如此才有會有回授作用。當sg6105被拆下後,這個動作就不存在,自激震盪的電路會有一些些過高的電壓產生,這個電壓就會提高到20-25V。這是我測試過的結果,描述不當之處,請高手試著理解我的意思。
而我所說的 +5VSB若過高於D14  6.3V的工作穩壓,D14就會被擊穿,我的意思是說,這顆然納因為電壓過高到25V使玻璃管破掉或冒煙(我嘗試過約5顆皆如此損壞,當然結果是短路現像,是我描述不當)25V的高電壓並不能使這顆然納有穩壓作用,而是直接毀損它,最後看到的就是短路了。
Q10我有一台修好的是暫時用我上的2SK2700代用測試,已加上 12V 55W 的石英燈泡負載在作測試中,結果是令人滿意。
至於C34的耐壓,我取樣已完修的電壓值,約10-12.5V左右,
以上請參考。

网友:
你說的我也有看到 !!

[自激震盪的電路會有一些些過高的電壓產生] (5 v ~25v)

但我的想法是 , 如果沒有 SG6105 , 光是自激電路作用 !!

正常情況狀態下是否會令電壓過高  ??

反而我認為會偏低 !!

而正常的電路 , 應該是靠 SG6105 控制  u4 的開啟時間 !!

進而達到提昇電壓到準確的電壓 (+5v)

以上也是純粹我的看法 !!

或許也不是正確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碰的的實例是  沒接 SG6105的確讓電壓升高,我原本怕SG6105受傷,就拆掉它,結果是電壓一上直接到25V(在兩秒之內),稍沒注意時,C34就爆了,當時是10U 35V的電容。試過許多次之後,總覺好像判斷錯誤,再詳看方塊圖,發覺他有精密穩壓元件在作用,趕緊上SG6015,電壓立即回復到 4.99V,當然我也很高興的焊上一顆 5.3的然納,也是可以用的,只是動態範圍窄了點,後來修第二顆時就換上6.3V
說實在,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能控制開啟時間,我再看看它的說明吧,我來去找人翻譯....
有大大能提供看法嗎?
要拼能下載"寶藏文獻"的基本額度,好辛苦喔,誰叫自己功夫不如人,也沒人氣支持...

网友:
其實看了VREF1、FB1的功能,就是一個431可以做的,一般電源的輔助電源電路都會獨立設置431做回授,不知道為何SG6105要裝進去....

以電路來說,若輸出達到設定(5V),經過VREF1、FB1上這顆內部的參考電壓元件,會使光耦U4二極體發光,讓晶體端導通,接著Q9導通強制把Q10 G極低電位,Q10不通後沒能量進一次側,二次側輸出就降下。
所以未裝時,因無法介入控制Q10,所以輸出會提到最高。

网友:
回复 网友F:

狼大的說明我暸解了 !!

U4 如果有作動 , 反而會令 Q10 的導通率下降 !!

是我自己想錯了 !!

楼主:
真相大白~~~

网友:
這電路動作確如狼大解釋的如此 !!

因為一直認為電路上的控制元件故障 !!

應該是會讓輸出停止 , 加上自己老眼昏花 !!

且對電路圖的線路不甚知悉  !!

才會有所疑慮 !!

p.s : 現行的電路設計是乎是有瑕疵 , 只要遇上回授控制元件故障 !!
        則輸出將會是最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實也還好,這幾台的故障,就這麼2-3顆小零件,只是我修的慢吞吞,懂電路的高手應該兩三下就解決了。至少如 WISH說過,設計的好只會壞掉一些周圍小零件,保護了重要零件,不會蔓延大範圍的災情(已忘記詳細怎說,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感謝參與研究的學長大大,使我有一丁點成長的機會。

网友:
試想因為 power 的回授控制元件故障 , 導致送出高於標準電壓的 5 倍 給負載 !!

那會是什麼樣的傷害啊 !! 這樣不知保護了誰 , 又是犧牲了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