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 花屏 @@" 求助

楼主(2010-09-03):
外觀無異常拆裝量測所有電容值OK
因為沒有熱風槍
將險卡熱機到燙後拆下壓一壓GPUn_010|
沒用n_043|
想請問板上各位大大這樣的狀況比較該往哪方向查呢?

网友:
GPU 虛銲吧..

我也有一片 GIGABYTE GV-NX85T512HP 亦是如此..

沒適當的工具, 要修有點困難.. 我想至少要有台熱風槍才能處理..

网友:
可以試試我的方法
用1000W吹風機
吹頭用鋁箔紙包著(做成筒狀)
罩住GPU
吹個10~15分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1.記憶體顆粒故障(如您的上圖所示)BIOS偵測進不到DOS畫面停住死當
2.記憶體顆粒(用熱風槍吹)不要壓(錫點會短路)

楼主:
@O@"
這顯卡的狀況是可以正常進WINDOWS畫面
不過畫面就是會如圖狀況
在我亂舞之後
重新開過幾次後
..........................
主機板抓不到顯示卡
一場兩短 的B........B.B 聲
可惜沒聽板上大大的話
GPU給它用力壓下去
看來以小的能力 目前是沒救ㄌ
有空再研究看看
若有成功再PO上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B:

就一個月前,曾遇一片px-7300gs,狀況相似。第一次免洗助焊+熱風槍(350度約一分鐘),完修正常了,但一星期後…又來了。第二次免洗助焊+熱風槍(370度約一分鐘),這次多加五角硬幣,OK正常了。六天後一開機…又擱來了…,第三次‥這次加碼一元,又可以了。但是六天後又來了,xxx--仰天長嘯----
不玩了,無鉛製程加焊的一點都不好玩!

网友:
要根治一般只能拆下重做錫球後再焊回。

网友:
誰有興趣做BGA植錫球回焊代工?

网友:
哈哈~~其實現在bga返修台一台經濟型在大陸看到!一台約台幣4500元!有興趣的可以自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