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EP-8KDA3I奮戰過程

楼主(2010-09-03):
唔..這篇完全沒用到烙鐵,雖然我本來以為需要用到,但是後來還是沒用到,該高興還是難過? 真是複雜的心情

這塊板子的型號是EP-8KDA3I 754腳位的CPU,3 DDR插槽,AGPX1,PCIX6,內建LED DEBUG
一開始是孤零零的跟POWER,CASE丟在倉庫,目視外觀完好,除了灰塵多了點,唯一的破損是NFORCE3晶片上散熱片缺了一支白色固定腳
從顯卡散熱片上找了一支補上.....然後,還去買了一顆SEMPRON 2800+的CPU,試開機,咦,會開機啊,板上的LED也有跑碼
開機畫面,CPU型號無法偵測,但是頻率有抓到,先不管了,這塊板子可以選擇在POST畫面顯示電壓
不錯的功能,不過有個地方可以吐嘈,右下的BATTERY電壓是3.13V,但是我沒裝電池啊
看來只能用來得知BIOS供電這裡電壓是否正常..
開始猜測這塊板子為什麼會被丟掉咧?明明就可以開機啊n_144|
突然發現,PS2鍵盤沒反應,找到原因了?看來是驗證之前看的維修實例的時候到了!!
開機時,KEYBOARD三個燈會亮一次,表示有供電,之後無動作表示DATA的PIN應該有問題了,拿出電表開始亂量一通
量了排阻,排容,保險絲.....咦,怎麼覺得似乎很正常,又重新上電測試,鍵盤正常了
難道是因為用單蕊線插進去PS2插座把氧化部份戳掉的關係?

既然KB抓到了....還是沒找到被丟棄的原因,開始做系統吧,插上手邊的DDR記憶體,竟然抓不到,上網找了說明手冊
這塊板子要插3支記憶體竟然都要是單面的....2支的話要1單1雙,最後只試出512MB的2支256MB搭配
XP安裝過程意外的不順利,WINDOWS只要開始驅動裝置就藍底白字錯誤了,首先懷疑是RAM的問題
跑MEMTEST,PASS 2 次...RAM部份應該沒大問題啊,又不死心給他跑一次安裝,同一個地方又死了
開始懷疑是否是硬體或BIOS的問題了,想想其實也很沒道理,假如當初連XP都灌不起來也不可能裝機使用啊?
上網去看板子是否有BIOS可更新,看到一堆算是蠻嚴重的問題更新,去大陸官網抓下新的BIOS
板子有內建AWDFLASH,可以在開機時按ALT+F2叫用AWDFLASH,想說就用內建的程式去刷BIOS吧,找出陳年的軟碟片,竟然讀完跟我說CHECKSUM ERROR 不能刷這版的BIOS,然後讀取了幾次後,軟碟片掛了,火大,直接拔BIOS去燒錄器燒..
更新過後可以抓到正確的cpu型號了,XP順利的安裝了,進桌面後用Bluescreenview調出錯誤記錄
竟然是跟我的古董顯示卡(MATROX G400 DUALHEAD 16MB)衝突了   :on_098|

再來要安裝驅動了,想偷懶用自由天空驅動9.9這個去安裝,結果不行嘛!!
裝到NFORCE內建網卡就又藍底白字了,可以可以不要再藍底白字了啊???:on_100|
還是得乖乖的去官網抓nforce3的驅動回來裝,用官網的裝上,目前上網正常,試著丟著燒機也正常運作中

所以.....還是不知道為什麼這片會被丟棄.....:on_108|

网友:
 ................這最後的處理步驟,有點........
用晶片組廠商提供的driver還是比較穩。

之前處理過三伯父另外一台電腦(那台爆了),他的錄影監控卡,跟晶片組衝到,那時候也是處理到快吐血。

咦?記憶體電壓好像有點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s10274chen大真是目光如炬啊,不愧是維修達人,連我忘記寫的重點都挑出來了
沒錯,這塊板子的DIMM電壓BIOS預設選項是AUTO.....但是AUTO的電壓是2.7V,真的是見鬼了
我刷完新的BIOS後有順手把電壓調定在2.5v了,AUTO還是給我跳2.7V

應該說早期的nforce晶片組(2,3)會比較龜毛吧,我自己用的兩塊都是這樣
所以另ㄧ篇cools0607大PO的那篇我才會建議他用主機板商提供的驅動裝看看
ATI的驅動出問題也是有名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nbawa大,小弟我不敢當啊!惶恐...惶恐....。

因為這塊是超頻主機板,所以記憶體電壓會加高了,若使用的記憶體非超頻用,很有可能因此出現一些問題。

板廠自己的驅動,有時候改過火了,就真的造成相容性差,NF晶片組,還算蠻不錯用的,效能還OK。
早期的驅動,會比較容易有bug,後續會一直修正,後面版本相比,還是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