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代工的主機板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0-09-03):
原本還可以開機,換顆cpu後就開不了了(原本e45換成e75)。
請問偵錯卡顯示b6,主板bios是Phoenix的。
我也做過拔水銀電池放電了,還是無法開機呢..

請各位幫幫忙有相同狀況的嗎?

ps:
mb:671M01-8KSH

网友:
可能是不支援該款 CPU 吧..

看一下以下資料..

http://cgi.ebay.com.sg/Foxconn-6 ... 9-002-/400103300158

楼主:
感謝,真的是cpu太新不能用...
我發現大大的網頁有兩個怪怪的地方,一個是只能支援 800 / 533 MHz FSB。
另一個卻寫可支援1066 / 800 / 533 MHz F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處理器支援,有很大分界點,差別在於64奈米製程與45奈米製程,這塊板子,支援焢肉核心,雖然FSB可到1066MHz,但無法支援後期45奈米製程的新核心(就算FSB是800MHz亦是如此)。

网友:
INTEL的CPU都比較麻煩,之前遇過換了CPU後都不會開機!
經查證,才發現是板子沒有支援新CPU!
但是AMD的就不會這樣,AMD的會開機,但是偵測到的CPU型號不對而已!
不知道現在AMD的CPU是不是也沒支援就不開機!?

网友:
在維修時, 也常常碰到主機板支援 CPU 的問題..

其實看看製造日期及使用的 RAM 種類及一些 IO, 像是 SATA.. 等, 就可大概猜出可以使用的 CPU 了..

不過最好的方法, 還是到主板官方網站查可支援的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