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板一塊

楼主(2010-09-03):
Acer套裝電腦拔下來的一塊板
使用Nvidia 6100系列晶片
1.他使用上正常
2.他一插上電源就自己開機
3.使用Windows關機,Power.風扇等還在供電
4.無法開關機,要切掉電源再開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那部份有問題??

网友A:
先載入 BIOS 預設值~再 重灌 XP 看看 ~不行的話 再刷一下新版的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載入 BIOS 預設值~再 重灌 XP 看看 ~不行的話 再刷一下新版的 BIOS

謝謝您的意見
我已經都做過了
情況相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有詳細看一下BIOS的電源管理的嗎?要改成soft-off喔!
還有,鈕扣電池,記得要裝上。

网友:
沒正確裝上晶片組驅動程式
也會關機後不會送信號給POWER關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