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擊元件破損剛如何查詢datasheet

楼主(2010-09-03):
點我看圖片
國際牌的無線電話  在三颱夾擊時被雷劈中
經緊急搶救後宣布手術很成功  但是病人已經死亡....

上面喇滴塞的....

想要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們  像這樣要如何用網站搜尋datasheet
元件上面剩下上標的72和下標的6h可以辨識
但是網站最少需要輸入3個字元才能搜尋
是否有其他辦法可以推敲出元件的名稱

小弟不才 連元件的稱呼都不知道(先去旁邊跪主機板)
-------
進度更新

用google "panasonic service manual kx-tg7100" 可以抓到維修手冊
手冊有記載詳細的故障排除方法和電路圖  但沒有三極體的名稱  只有原廠用的料號
然後再次google "B1ACGP000007" 在第二頁可以看到答案關鍵字 "B1ACGP000007=2SA1972"
起床來挖廢電路找看看有沒有可以用的....

网友:
你所說的料號就是型號摟~~~從DATASHEET可以查出來壓~~~~
2SA1972  為 High Voltage switching Applications  高壓開關適用
High Voltage = - 400V
會不會是拍賣上面找不到有人在賣??
搜尋過網拍~~~是有賣這樣的規格的零件~~~
只是規格不同~"~
有點小疑問~~~無線電話機有用到這樣的零件~~~
抱歉~~~問這樣的問題~~~

楼主:
想請教一下  電晶體裡重要的特性  關於
Collector-Base Voltage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Emitter-Base Voltage
Collector Current
Base Current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可以用白話解釋一下特性的意義  或者是有建議給沒有電子學基礎人看的書本
SA1972用到"-"400v   可以說明一下"-"在電晶體上的意義嗎?
我在"沒有屋頂"找不到-400v的電晶體  要用什麼關鍵字搜尋比較恰當
多謝您的指教:)

网友:
哇...好高的耐壓喔~看來看去~可以建議替代的型號有
MPSA94 TO-92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57/MCC/MPSA94.html

MPSA42 TO-92 應該也可以~也比較好買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53/MCC/MPSA42.html

但有個問題~以上兩顆電晶體的腳位不一樣~
所以要讓他交叉~買小號的熱縮管來用~安捏就不會阿斯了~
原則上94比較適合~如果沒94可以用42~42也比較好買到~
各大電子材料行都有賣...可以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晶體是PNP型,所以偏壓會與NPN相反,一般我們把NPN的電壓當成正的,PNP的就變成負的。
由上而下的英文術語。
V[sub]CB[/sub]電壓、V[sub]CE[/sub]電壓、V[sub]BE[/sub]電壓、集極電流、基極電流、集極散逸功率。